亚拓600xn旋翼头到底怎么装?

楼主(2021-03-15):
说明书自相矛盾的安装,一个要求装外孔,一个要求装内孔,我就想问问客服和大家到底装哪个孔?

网友A:
内外孔的不同:倾斜盘动一样的角度,循环螺距动的幅度不同
内外孔的相同:倾斜盘上下运行一样的距离,集体螺距几乎没什么不同

内孔循环螺距更灵敏,彩图应该是示意说这个鸡支持2个孔位。按照说明书的先试试,不够灵敏就用内孔

网友:
说明书只说了装外孔。
既然有两个孔,说明都能装,应用场合不同,常规飞行用外孔吧,内孔可能是为了不同的螺距行程应对90度对称角度用的。

网友:
1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外孔的不同:倾斜盘动一样的角度,循环螺距动的幅度不同
内外孔的相同:倾斜盘上下运行一样的距离,集体 ...

这两个孔在十字盘上,不是外孔比较灵敏吗?十字盘倾斜角度一样,外孔会去到更高的位置

网友:
外外外外外,就没错了

楼主:
我已经试了,应该装内孔,需要从新调循环螺距和总螺距还要十字盘最大限!飞行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孔在十字盘上,不是外孔比较灵敏吗?十字盘倾斜角度一样,外孔会去到更高的位置

是的,说反了哈哈,你的才是对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