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gpro与好盈50a的接线

楼主(2021-03-16):
照说明书来的,接收机灯亮,陀螺灯不亮。换了futaba sbus接收机同样的问题。
请教各位,看看哪里错了?谢谢!

网友A:
線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插反了

非常感谢,线的确插反了。到纠正后仍然是接收机灯亮,陀螺仪无任何反正。

网友:
陀螺仪坏掉了?

楼主:
应该还是接线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线的确插反了。到纠正后仍然是接收机灯亮,陀螺仪无任何反正。

Gpro接電腦檢查接收種類是否為傳統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