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双尾的FPV双发固定翼——Reptile Dragon II EPP 1200mm双发FPV载机

楼主(2021-03-16):
照旧,先上图,再补文字,装机后,试飞再来补视频和飞行图片及飞行体验!

感谢各位关注!
包装箱没有飞机的特点,是长宽比例方正的那种,DRAGON II logo和飞机正面线绘图才看得出来是飞机。

kit版本的,有颜色和配置标签

侧面有基础参数,1200mm翼展、双发、EPP材料、两套尾巴总成,一个是传统布局的倒T尾,一个是V尾。

封条上是77RC的logo,这款飞机是Reptile 和77RC搞的联名版

网址和厂家信息

打开包装箱,里面都是logo贴纸、说明书和透明防震塑料袋包装的飞机机体组件

包装里面没有任何的损伤和压痕

全部拿出来摆开,还是挺多的部件的

英文手册

里面有简单的组装示意图

有两组机尾总成是这架飞机最大的特点

机身内精致的层板底板上有清晰的激光雕刻刻度和logo

侧面也有对插杆和机体内侧加强片

腰部有层木内衬并内镶的螺母的快拆口,机身顶部有预留的GPS安装座

一根穿过机身的对插玻纤管

机尾与机身的连接方式,插入,每侧拧上两颗螺丝

模具精度很高,出厂装配也很好,组装后贴合严实,孔位对得正

机头有ZOHD的风格,也基本上看出和Reptile的1200mm公用一个模具,前面内置了FPV摄像头安装位置和Gopro 6、7、8、9的位置。

机翼的马达座,有ABS模制的配件安装在上面。

马达座的背面,亮点之一,那就是电调安装位置空间宽敞,并有玻纤盖板可以拆装,给更换维修带来了便利,后面还有图解。

亮点之二,以前从没见过的快插结构,大型同轴螺母套在对插管上,旁边是6芯的电气插座

马达座和机身组合后是一体结构,与以往其它飞机的机翼根部快拆的设计有所不同

V尾的下翼刀,也是V尾总成里负责触地的地方,机尾腹部有强磁固定的维修窗口。

两片V尾,还有少许出厂没有切掉的注塑口

用壁纸刀处理时,才发现这款飞机的材料和以往接触过的EPP完全不同,材料很硬,密度很大。

需要用泡沫胶组装的V尾

假组之后的V尾形态,因为不是尾推机型,所以尾巴要秀气不少。

假组之后的总体飞机造型

马达座上面有直接安装十字马达座的螺丝预埋在ABS材料件里

这是亮点之二的细节,通过这种同轴大螺丝螺母的组合开安装固定主机翼

前视V尾假组后的整机效果

测试,线条硬朗简单

机身的厚度不大,有点扁扁的感觉。

V尾内部也预埋了玻纤的加强杆

机头的特征,方头方脑,就是为了设备部署的便利

侧后方低视点,机身看得出不是很厚。

另一套传统的倒T尾总成也摆进来

这次真的是头一次把两种结构的机尾在一个飞机里都放进来让飞友选择,当然,我选择先飞V尾。

快插结构的细节,里面预留了杜邦的信号线,而且还有3脚电气接口没有连线,可以作为接受机和图传发射设备使用。

我加焊了零3脚排针的线

并给打齿轮增加了凡士林润滑剂

装好了马达和电调的翼根马达座

这里有电调位置的特写

之后,可以用随机附带的玻纤板来进行覆盖和保护。

全机附带的所有的玻纤附件

亮点之三:还有一片袋Bec的分电板,是并联双发的分电板,很细心,很方便

说明书上也有对应的说明

焊接一个总供电口,这样用飞控,还是插接收手动飞,都很方便。

小缺陷1,这个随机附赠的魔术电池捆带,太短了

勉强捆住4s1P的18650

估计4s的21700,或者4000mAh以上的锂聚合物电池都不够长

机翼一侧的舵机安装方式

电气插头里内置了杜邦插座,舵机直接插上即可

舵机的安装,无需螺丝和胶水,直接调好舵机臂,塞进去即可

上面有玻纤盖板压住舵机

小缺陷2,随机附带的单侧球头拉杆,偏长,长了大约8mm左右,如果使劲往里拧,就会顶穿球头扣

掐断一小段就好了

大约去掉6-8mm

然后顺利安装

小缺陷3,这个电气插座拆下来插好舵机线后,装回去时,两侧的螺丝不要拧的太紧,让黑色塑料压板和EPP材料平齐即可,不然稍一用力,边缘就裂开了。

另一侧舵机安装盖板

V尾舵机装配好了

拉杆在V尾翼片的上部

V尾的舵机线需要延长,加上舵机插头防脱卡扣。

电调部位的玻纤盖板,有开孔,可以检查状态和散热

装好之后非常规整

机舱内部焊接好动力线和电调信号线,固定好分电板到底板上

机舱里容量并列的两组4s1p 21700没有问题

装机基本完成

来几张多角度全机图

配合我的全新RadioMaster TX16s MAX OpenTX遥控器,择日首飞。

没时间没天气条件试飞,就先装饰一下龙2,用2mm后EVA单面泡沫胶给机腹做保护层

先测量好规格,再裁切

利用自己的技术,做包角收边

处理好后,有单手抛飞握位,以及从机首到机腹的保护

各个角度的效果

这个材料是我多年来发现的最好的机腹保护方式,所以原厂附送的塑料就不需要用了。

上周日,实在是没有其它时间,就冒着今春第二次大沙尘驱车60km往北找地方试飞龙2了。

早晨刚到场地还好,天气感觉没那么差,有3级西风

找了一片比较平坦的干草地,准备起飞

结果,折腾了近一个小时,也无法通过电调自检

而天气已经开始变得原来越妖了

后来干脆电调信号线直插接收机3通道,强行起飞

虽然这套动力配置是明显不合理的,但也能顺利起飞

飞行姿态稳定,3级西风对飞机姿态没有什么影响

V尾飞行姿态流畅,飞机线条硬朗

由于机身低矮,对侧风的反应不敏感

结果,在准备降落时,在面前2米高、5米远的位置,速度降得太慢,突然失速螺旋了

飞机触地解体

但损伤不大,V尾无损脱离机体

机头被电池的重力撞击断开一块,但感觉龙2的材料还是相当的好,都在完全可恢复状态。
这里我个人强烈建议选择好自己喜欢的尾巴总成后,用泡沫胶将尾巴总成与机身粘死,不必担心机腹里面的设备维护,肚子下面有强磁固定的维修窗口盖片。这样机身整体的强度就上来了。

飞不了龙2了,拿出来我那套F9P RTK和直升机准备测试

最后也是因为妖天作妖,RTK最终没能fixed,折腾了1小时,放弃了,打包回家。

实在是不服上次的失败首飞,今早在离家附近的一块空地,再次试飞龙2

机载录像机的全程空中视角视频:

这次试飞还算顺利,因为为了拍照,以及场地限制,没有做过多飞行动作,配桨和飞控设置还有不足,起飞动力略显不足,后续再来补充后续的测试,感谢大家围观!

网友A:
常规布局还是觉得肥翁好看,不过最近钟爱前掠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布局还是觉得肥翁好看,不过最近钟爱前掠翼

漂亮!

我最近钟意双发,好飞,动力冗余充沛。

网友B:
楼主真棒,试飞以后说下体验,想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棒,试飞以后说下体验,想入手

首飞后肯定立即来更新,感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漂亮!

我最近钟意双发,好飞,动力冗余充沛。

刚改了双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规布局还是觉得肥翁好看,不过最近钟爱前掠翼

红色垂尾好看,模仿一下

楼主:
顶楼更新一部分文字,其它内容待首飞后,再来补充!

网友:
淘宝没有买

楼主:
搜索“77RC 联名 DRAGONⅡ 龙2”

网友C:
77RC各种炒作蹭热度。终于要上岸了吗。

网友D:
漂亮啊,这也太干净了!
厂家的设计真是贴心,看着装机的图片都有一种舒适愉悦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77RC各种炒作蹭热度。终于要上岸了吗。

能便宜、能好品质、能好飞,就是好东西,管他啥热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啊,这也太干净了!
厂家的设计真是贴心,看着装机的图片都有一种舒适愉悦的感觉!

细节不错,材料优秀,空机偏重,有小细节缺点,其它等我首飞后再来给大家上图上视频。

楼主:
顶楼更新试飞内容,请各位观看更新内容!

网友E(2021-05-11):
你这是住哪儿啊?神仙飞场。就是容易刮沙尘暴。内蒙?

网友F:
多大翼展呢?有没有1m左右 双发jj推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住哪儿啊?神仙飞场。就是容易刮沙尘暴。内蒙?

辽宁,我这里还好,沙尘出现的机率现在少多了,只是这是赶上了,其实今天年初这几次沙尘,我这里比首都轻多了,都赶上了降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大翼展呢?有没有1m左右 双发jj推荐呢

1200mm翼展,双发现在不少,关注一下X宝和B站,就知道了,可自己喜欢的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