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2S550mah到650mah用的小成品穿越机

楼主(2021-03-16):
想带孩子玩,但是室内场地受限制,楼下有片小树林,也没啥人去溜达,寻思去室外飞,之前朋友送了台1S的涵道小鸡鸡,来点风就飞不动了。所以寻思找台2S的穿越,看中ET85了,但是官方4s太暴力……所以求大神推荐一款

网友A:
直接3S.没必要2S.  2S无刷电机根本吃不饱。拉力小太多。带不动650MAH电池

网友B:
et85,用1103.2s650慢慢飞也可以8分钟

网友C:
慢慢的2S也觉得没意思了。然后 3 4 6。

网友D:
我就是et85,1103 10000kv 刚好用2s,然后现在正在进行改装,打算改成倒置的,略微修改下大的头罩,再加上3d打印个底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et85,1103 10000kv 刚好用2s,然后现在正在进行改装,打算改成倒置的,略微修改下大的头罩,再加上3 ...

看来还需要自己组装ET85,哈哈,您电机用的什么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3S.没必要2S.  2S无刷电机根本吃不饱。拉力小太多。带不动650MAH电池

之前给孩子做小飘飘1306电机,剩了七八块穿越机用的2S电池,寻思直接省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的2S也觉得没意思了。然后 3 4 6。

让孩子入门练习用,应该正好,比乐迪的金铃子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et85,用1103.2s650慢慢飞也可以8分钟

需要自己配置是么,官方4S不能直接上2S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还需要自己组装ET85,哈哈,您电机用的什么牌的

我是化骨龙的1103 10000kv的电机,不过个人建议不要买这个,高度太高了,买尽量矮的电机,这样改倒置的时候会非常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自己配置是么,官方4S不能直接上2S吧

没玩过官方的,不太清楚,我们这里6台85都是自己配的配件然后装,只有一台因为装了卡录配的是3S,其他都是2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官方的,不太清楚,我们这里6台85都是自己配的配件然后装,只有一台因为装了卡录配的是3S,其他都 ...

感觉七岁的孩子,2s还是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官方的,不太清楚,我们这里6台85都是自己配的配件然后装,只有一台因为装了卡录配的是3S,其他都 ...

请问,你都是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化骨龙的1103 10000kv的电机,不过个人建议不要买这个,高度太高了,买尽量矮的电机,这样改倒置的时 ...

感觉化骨龙的太贵,我倒是有TM的,倒是焊起来太麻烦,没有1.25的头,寻思找套便宜点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化骨龙的太贵,我倒是有TM的,倒是焊起来太麻烦,没有1.25的头,寻思找套便宜点的电机

电机别找太便宜的,焊的话,小机也很麻烦。
我的配置是格普12A的aio飞控+图传(据说原厂飞控会抽,我用格普这个还没抽过,近百起落了),化骨龙1103 10000kv,2s520mah高电压锂电,runcam split卡录

目前第一个保护圈断了,现在正在改倒置,可以看我最新发的帖子,基本上问题不大了,就差小平头哥摄像头了。倒置以后没法上卡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都是什么配置?

LDARC 25.5 AIO一体飞塔F411E12A,这个是这台机最贵的东西了,200多,好像还有个飞控100多,你可以找一下,反正选规格一样就好了
SPCMAKER 1103 10000KV  2-4S无刷电机矮款 50一个
HQ Prop T2X2X4 2寸2020 这个桨比较省电,动力也还可以,就是比较贵,12一袋只有4只,我现在用的乾丰2036,14块有8只(好像是这个)那个25块10对的就别买了,太软,动力不足
二代蜗牛穿越机平头哥fpv摄像头,个人感觉用起来还没1代好。168.坑了,你可以选无牙崽 NANO2,星光版,我朋友用的无牙崽(对了,平头哥2必须用大头罩,大头罩可能比较空旷,容易炸坏镜头,我就爆了镜头,无牙崽是14MM的,可以用小头罩,比较结实)
RUSH TINY TANK Nano图传5V350mw 48频点FPV穿越机   148.很小的图传,但效果不错高能 2S 650MAH 60C 3.8V高压航模锂电池长条形新款  36块一个,3块还是4块就能包邮
还有一个尾灯BB响,随便买一个
我这个飞控和电机是不需要焊线的,有插头,直接怼。只需要焊好图传和接收还有尾灯就行了,不过焊点实在太小了,需要一定的焊接功底和趁手的小焊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七岁的孩子,2s还是安全一些

这个85,我一般降落都是直接往自己怀里飞,靠近胸口了就上锁,直接掉身上,十分安全,但是不建议这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ARC 25.5 AIO一体飞塔F411E12A,这个是这台机最贵的东西了,200多,好像还有个飞控100多,你可以找一下 ...

银燕的avan桨好用,效率高,声音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