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楼主(2021-03-17):
请问谁有这款黑羊800mw的图传?能帮我看看右下角的5脚电源管理芯片的丝印J68**具体是什么?该芯片下的焊盘脱落的原件是否是一个电容?我的这个炸鸡碎了看不见型号!
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真没有,帮顶

网友:
目测晶振也炸瘪了

网友A:
5个脚的是稳压供电,供电电压未知, 电容100nf左右, 晶振也瘪了

拿个新的测一下 买同性能的换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脚的是稳压供电,供电电压未知, 电容100nf左右, 晶振也瘪了

拿个新的测一下 买同性能的换上就行了

晶振我有一堆,无需考虑,就是那个SOT23-5的不知道型号,某宝各种关键词都用过了,找不到

网友B:
买个新的看型号然后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新的看型号然后退货

夺笋呐

网友:
拿去给修手机或者电脑主板显卡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