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的第一架KT板固定翼

楼主(2021-03-17):
第一次来到这个论坛是七年前,当时看到这么多高手制作航模,就被这个论坛的专业性折服了。期间忙工作,好久没登录,账号注销了。去年有了点闲暇时间,决定实现一直坚持的航模梦想。
先是在论坛看了许多理论贴和实践贴,积累了一定知识,最近决心亲手自制一架固定翼。
目前还没有完工,但仍然帖子这图片与大家一起分享。
一、基本参数及配置
翼展1000mm;弦长160mm;
机身长750mm;
整体总重预计可达750g;
2212无刷电机,kv1000;
10吋桨;
3S锂电,2200mAh。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1、机翼有点扭曲;
2、整体有点超重;
3、动力有点过小。

各位大神们,我这飞机能否飞起来呢?
以上问题该如何矫正呢?

网友A:
舵面用的金属铰链…?重不是问题啊,你都说了动力小,那么……只要动力足,门板都能飞上天

网友:
做得挺好 先鼓励一下

网友:
750g 肯定能飞起来 再重一点动力也够

网友:
机翼有点扭曲 也可以飞 模拟器可要练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面用的金属铰链…?重不是问题啊,你都说了动力小,那么……只要动力足,门板都能飞上天

铰链:废笔芯+钢丝
因为手头只有这种电机和桨,所以担心超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铰链:废笔芯+钢丝
因为手头只有这种电机和桨,所以担心超重

这个练习机大可不必费心制作绞链,45度切割+纤维胶带,牢固又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练习机大可不必费心制作绞链,45度切割+纤维胶带,牢固又简便

当时做着做着强迫症就犯了,于是做成了这样

楼主:
还有啊,这个粘接用胶的问题:
最初是用装修用的泡沫胶,后来发现,层板间的胶一直无法干透,估计是必须遇到空气才会固化。
后来试了各种胶:
302和金属焊接胶对kt板均有严重的腐蚀性;
502固化速度太快,在需要迅速定型的地方挺好用,但需要调整的地方则不适用了;
环氧树脂固化时间太久,且在表面光滑的膜上粘接效果并不理想;
于是用了最廉价的热熔胶,但仍然存在固化太快的问题,好在使用方便,于是几乎所有部位都用了热熔胶。

网友C:
机翼扭曲要注意,严重的话起飞会侧翻。

网友D:
这些问题里面,可能造成问题的也就机翼扭曲了。
重量有点重但还能接受,对这个重量的练习机来说2212动力也够了。

至于泡沫胶的问题,在于用法。两面均匀薄涂胶后放片刻,待溶剂挥发再压合,当时就有很好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问题里面,可能造成问题的也就机翼扭曲了。
重量有点重但还能接受,对这个重量的练习机来说2212动力也 ...

等溶剂挥发是否已固化而无法粘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等溶剂挥发是否已固化而无法粘住?

泡沫胶,双面均匀涂抹,凉会儿,越是不粘,粘好强度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沫胶,双面均匀涂抹,凉会儿,越是不粘,粘好强度越大!

就是装修填缝用的那种泡沫胶吗?

网友F:
机翼扭曲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严重的话只能重做机翼
动力和重量还可以,整体结构也还可以。
关于动力,可以这样测试:绑好机翼,抓住一侧翼尖推油门,缓慢增加,如果能拉起60度左右动力肯定足,90度相当于推重比达到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装修填缝用的那种泡沫胶吗?

泡沫胶这个是指粘泡沫塑料用的胶水,感觉和以前补自行车内胎用的胶水很像…涂完晾一会再压紧没事,人家以前补车胎也这样,都不怕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翼扭曲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严重的话只能重做机翼
动力和重量还可以,整体结构也还可以。
关于动力,可以 ...

这是仿制论坛一位大神的

网友G:
这种练习机老少皆宜。重不怕。所谓的重是相对于动力来说的嘛。换个2217飞机就不重了也没几个钱。新手飞前拉废电机,电机里废轴容易被炸弯。不要去有人的地方飞。相信你心心念念这么多年场地应该是早就规划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练习机老少皆宜。重不怕。所谓的重是相对于动力来说的嘛。换个2217飞机就不重了也没几个钱。新手飞前拉 ...

场地有,但目前模拟器练习效果还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扭曲要注意,严重的话起飞会侧翻。

机翼扭曲后,是否相当于一个螺旋桨,所以会侧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溶剂挥发是否已固化而无法粘住?

溶剂挥发到固化有个过程的。

摸上去稍稍有点粘的感觉,但胶不会粘下来,就可以了。
对粘的时候要小心,务必对准位置,因为一触即合,几乎没有纠正的机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翼扭曲后,是否相当于一个螺旋桨,所以会侧翻?

两边升力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练习机大可不必费心制作绞链,45度切割+纤维胶带,牢固又简便

昨晚做副翼,强迫症又犯了,把铰链做成了合页的样子,可惜缝隙太大,估计升力会打折扣。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泡沫胶这个是指粘泡沫塑料用的胶水,感觉和以前补自行车内胎用的胶水很像…涂完晾一会再压紧没事,人家以 ...

泡沫胶、泡沫胶,就是商家起的名,凡是叫泡沫胶的,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KT板是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两面是聚氯乙烯膜。凡是含有溶解聚苯乙烯溶剂的胶,都不能用。粘接KY板最常用的就是热熔胶,最好的胶是UHU胶中带有Pro字样的,缺点是价格贵。某宝有。

网友H:
翼展一米的KT板机,无需翼型,平板机翼就可以,2202动力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H:
翼展一米的KT板机,无需翼型,平板机翼就可以,2202动力足够。

但是弦长有点儿小,只有16cm

网友I:
电装如果上2216/1450KV/40A电调,动力会明显改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泡沫胶、泡沫胶,就是商家起的名,凡是叫泡沫胶的,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KT板是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两面 ...

热熔胶还好,但是偏重,而且有些质量不太好的东西变硬居然容易脱胶…之前只知道貌似502会腐蚀普通泡沫塑料,没想到这种泡沫胶没法用在kt板上?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装如果上2216/1450KV/40A电调,动力会明显改善。

还未试飞,心里没底,毕竟是第一次做航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还好,但是偏重,而且有些质量不太好的东西变硬居然容易脱胶…之前只知道貌似502会腐蚀普通泡沫塑 ...

泡沫胶之间有差别的,我现在进的就都是不腐蚀泡沫KT的,多年了一直好用,缺点就是黄。

我不知道那些腐蚀KT板、腐蚀EPS泡沫的为什么敢叫“泡沫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泡沫胶之间有差别的,我现在进的就都是不腐蚀泡沫KT的,多年了一直好用,缺点就是黄。

我不知道那些腐 ...

我用过那种,看起来闻起来和以前补自行车内胎的胶都好像,不清楚是不是一种东西

楼主:
飞机已经装配完成,但不敢试飞,现在先练习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翼扭曲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严重的话只能重做机翼
动力和重量还可以,整体结构也还可以。
关于动力,可以 ...

按你的方法试了,油门大约60%,就能拉起60°,全油门可以拉起几乎90°了

网友J:
你这个真是手艺人,好看

网友K:
这是胖子机。原来论坛里的。我也做过,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真是手艺人,好看

我在论坛里只是新手,还有许多大神,他们的手艺已经出神入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胖子机。原来论坛里的。我也做过,能飞。
我第一次失败了,这几天风太大,峰没风了再去试飞

网友L(2025-02-04):
优秀的模友到哪里都发光

网友M:
想起俺的第一架飞机也是kt板做的微风2005,可惜上去秒炸

网友N(2025-04-28):
手艺不错,有试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