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再出发,新做一条63厘米的西欧风小渔船,比不可能烂尾细节

楼主(2021-03-17):
之前做过一条45厘米的,烂尾了。不过感觉有点小,只好重新设计一条大点,63厘米长,18厘米宽,感觉上还是比较不错的,进度慢更图片是大佬做的,感觉挺不错。

网友A:
点进来一看以为您这都做好了,光速侠啊,原来还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进来一看以为您这都做好了,光速侠啊,原来还不是

也快了,

楼主:
骨架铺好了

网友:
三分之一了,加油

网友:
静待新船下水。

楼主:
加固好骨架,顺带加对一下电机与轴系的位置,轴系已经固定好,后面准备铺外板啦,进度还不错!配置为550电机,40桨,MG90S舵机。打算做遥控灯,水泵以及汽笛,都是用舵机以及限位开关来控制,第一次这样子搞,有做过的老哥指导一下

网友:
还是套材比较好做,继续加油!

楼主:
开始搞蒙皮了,带有外板的,泡热水后,用个铁棒来滚,让木板弯曲,挺简单的,而且造型也还行,继续

网友:
外形简洁的小渔船,好看!

楼主:
船体外板铺设已经完成,下面先涂好内部树脂,然后再搞舷墙。谢谢大家支持,现在有点怕超重,标准水线是2.7公斤的排水量,不过可以超点也可以

楼主:
内部涂了树脂,油亮油亮的,干了之后做一下密性测试,后面再搞舷墙

楼主:
舷墙搞好,为了增大排水体积,决定把呆木給弄厚一点,为了避免船体增重,所以打算用打印件搞,20%的填充应该不会很重!舵轴支撑架也打算重新做一个可拆的。后面舷墙跟船体一起搞玻璃钢,加点强度

楼主:
舷墙搞好

楼主:
外部树脂完成,晚点干透以后做一下密性试验,没问题就准备刮灰。外搞树脂之前也刮了一下灰,修一下外型补一下缝

楼主(2021-06-03):
没有烂尾。下水试航了一次,等后面盖甲板以及喷底漆后再弄

楼主:
大红屁股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