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玩地平线小飞机的魔友???

楼主(2021-03-17):
最近迷上了地平线,这小飞机太好飞了,就是买不到配件了,msrx的声音比伟力911好听多了,还有锁尾杠杠的。120s飞行更加平稳。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啊。同样就是买不到配件。

网友A:
有,不过是玩固定翼的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过是玩固定翼的哈哈哈哈

地平线机器去哪买得到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平线机器去哪买得到配件?

官网和ebay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平线机器去哪买得到配件?

我也是在玩地平线小鸡。而且只玩地平线

网友B:
欢迎加入小机群  我现在飞的ns3   备用配件备了600块

网友C:
在闲鱼上曾经700元买了两台nano cp s,ncps; 现在其配件更是便宜,横轴五块一根,大桨20元,其它很难坏,如果改主无刷差不多要130元了;之前在淘宝买的主电机15元。

网友:
futaba没法直接对频

网友:
我在玩,地平线基本所有小鸡和升级件应该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欢迎加入小机群  我现在飞的ns3   备用配件备了600块

请问有组织吗?求加入

网友:
出,需要的直接咸鱼搜

网友:
我就是用的Futaba 10C玩MCPX的,还有固定翼的小飞机,10C可以随意更换高频头模块的,换个高频头模块就好了

网友(2023-04-03):
LZ 地平线msrx还在不?出手么?

网友D:
记得这个飞机的大桨1元一副,我收了100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记得这个飞机的大桨1元一副,我收了100副

徐总,MPCX还是NCPX大桨?卧槽,这么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徐总,MPCX还是NCPX大桨?卧槽,这么便宜?

是120MSR的,,,,,四通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120MSR的,,,,,四通桨

好吧。。。我以为是ncpx或mcpx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欢迎加入小机群  我现在飞的ns3   备用配件备了600块

s3感觉如何?好飞么?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F:
s3感觉如何?好飞么?

好飞,室内飞很好。

网友(2023-11-21):
引用 网友C:
在闲鱼上曾经700元买了两台nano cp s,ncps; 现在其配件更是便宜,横轴五块一根,大桨20元,其它很难坏,如 ...

大佬,请问还有那种电机可以掏的到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欢迎加入小机群  我现在飞的ns3   备用配件备了600块

牛啊,啥备件备了那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还有配件吗?

我自己不怎么经常飞,所以囤了一点配件,静态为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自己不怎么经常飞,所以囤了一点配件,静态为主

你的是皮传还是轴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皮传还是轴传的?

轴传的,原厂配置,改了那个蓝箭的金属齿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轴传的,原厂配置,改了那个蓝箭的金属齿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