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RC 的充电器怎么?

楼主(2021-03-17):
如题,最近想入手锂电池充电器,看了SKYRC的牌子的,不知道怎么样?请各位老鸟指教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据说还不错,不管是高端的还是中低端的。太多我也没用过,不是装备控,能用好用投入少是我的原则,所以只买过他家的e3,但哥们买的d100吧,我记得,反正都说还不错。可以让群里高手给你推荐一下

楼主:
我加群了,但还没通过呢

网友:
以个人以往经历不推荐。都是看着好看的花架子。
曾经买个skyrc的1200w电源,没到三个月挂了,没保修。同样的价钱买工业电源可以两年保修呢,而且还是正规的全新TW明纬的。

充电器也是,平衡差,新电池没问题。用久了之后每次平衡时间都超长,因为充电器把电池平衡搞差了,然后自己又平衡不回来。就这个结果。后来用hyperion就再也没有这种问题了。

还有一次电池节数选错了,充电器没有检测出来,把电池充爆了。现在中端充电器都可以自动检测锂电节数了。不知道skyrc跟上没。

以上都是发生在2013年左右的事情。

网友:
新手上A6吧,你不后悔。以后也用得着,平衡电池的王者

网友:
别用这个了,功率太小了,新手推荐hota d6+

网友(2021-08-23):
A6和A9平衡电池真是没话说。就是平衡线充电太慢,有点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