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无刷电机效率

楼主(2021-03-17):
想手工从新绕一下线 把铝线换铜线 保持kv不变 要怎么绕 想降低
电机
发热 买多粗铜线

网友A:
航模无刷电机,还没见过用铝线的。哪个牌子的,以后避而远之。

网友B:
怎么还有用铝线的马达。。。重新绕就按原来的绕法,一样粗的线,一样的匝数,绕出来就是一样的kv

网友C:
铝线想见识一下
要提高效率的话,可以把线加粗(降低铜损),可以把矽钢片换成0.1mm的(降低铁损),不过值得折腾么?

网友D:
搞个常温超导线效率最高

网友E:
航模无刷电机还有铝线的嘛
,要不发出来我们一起看看,长长见识

网友F:
你说的铝线该不是镀银线吧

网友G:
要效率不应该改低kv拉大桨吗

网友H:
铝线真的是好奇了。想看看。

网友I:
我看看是银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