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失控模式设置的请教

楼主(2021-03-17):
各位大神您好,来论坛一个多月,学习了很多基础知识。现在应该处在进阶阶段了,想跟各位请教一下失控模式的设置问题。
首先,我想设置的失控模式是这样的,油门降低,大概在30-50%间,副翼转向一边,就是让它绕圈飞,方向舵可以配合或是不动,但考虑到失控前可能方向舵有姿态,还是尽量配合副翼方向联动。这样飞机在失控后,可以尽量在失控地点附近绕圈飞,一来可以不用怕一直飞跑,二来万一是因为距离太远信号不好问题失控,还有可能绕回来接上信号。请允许我这个小白这么理想化的想一下,谢谢。
因为看很多失控模式就是把电机断电,这是一个方法,但结果就是朝着失控前的方向滑翔或是炸鸡,没有救回来的机会吧,我这个让它盘旋,至少给一些机会和时间,如果没电了,那效果也是滑翔或炸鸡,总算多一种挽救的可能,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的思路大概就是这样,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另外,我是华科尔d7英文版,失控模式可以设置多个通道的状态,不像有的控只能设置油门状态。还有,这个设置,我是先在控上设置好后,再给接收器通电就可以同步到接收器上还是先得连好接收器再设置呢?谢谢

网友A:
建议设置成关闭油门,尽量无动力盘旋。开了油门很难保证能稳定盘旋,而坠落后容易造成更大损害。

网友B:
太理想化了,飞机在天上如果失控的话是混沌系统。很容易就翻下来了。固定翼失控唯一且正确的操作是切断动力。炸鸡事小,带着动力下来撞到人或物那才叫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理想化了,飞机在天上如果失控的话是混沌系统。很容易就翻下来了。固定翼失控唯一且正确的操作是切断动力 ...

好的,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设置成关闭油门,尽量无动力盘旋。开了油门很难保证能稳定盘旋,而坠落后容易造成更大损害。

网友C:
副翼有角度会翻滚,可以考虑设置成方向舵带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翼有角度会翻滚,可以考虑设置成方向舵带角度。

好的,谢谢赐教

网友D:
我觉得楼主方法可行,但是角度不能大,你可以设置失控时,平飞油门,升降舵不变,副翼很小角度,就可以转圈了吧!但是我用f4+inav+gps=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楼主方法可行,但是角度不能大,你可以设置失控时,平飞油门,升降舵不变,副翼很小角度,就可以转圈 ...

好的,谢谢。我参考一下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谢谢

说句实话,你要是认真的看过遥控器,电调等某一个设备的说明书你也不至于会发这个贴且收获一堆不同的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句实话,你要是认真的看过遥控器,电调等某一个设备的说明书你也不至于会发这个贴且收获一堆不同的答案 ...

因为不懂,就来请教。好多事也没有唯一答案,集思广益,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也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懂,就来请教。好多事也没有唯一答案,集思广益,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也谢谢你的建议

我也不懂,我就是按照说明书来的,毕竟航模不是玩具,安全操作的关键是通过说明书熟悉设备的使用方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我就是按照说明书来的,毕竟航模不是玩具,安全操作的关键是通过说明书熟悉设备的使用方法嘛。 ...

穿越了……

网友E:
失控后,主要考虑的是怎么样不炸到人或物,减小伤害。
大多数玩家都是设置成关闭油门。
失控是有原因的,一个是飞机本体硬件出现问题,比如说舵机卡死。这时候设置成小油门状态,飞机还是处于动力状态,那速度还是比较快,下来就危险了。
                          另外一种是遥控信号被干扰或距离过远,信号丢失。这种情况,飞机设置成盘旋状态是可以的。可惜的是,被干扰也好,距离过远也罢,飞机不受控制,气象条件稍微复杂一点,飞机会飞的更远,那就很麻烦了。所以最好还是炸掉它,免得出大问题。至少还能捡个残骸,提控回家,损失太大。
     推荐还是失控关闭油门,飞的时候,一定要找没人地方,或者飞的时候,往没人地方飞行,一旦失控,就炸掉它。有时候会出现控制不灵,但还可以稍微操控一下的情况下,一定要果断炸掉,不要犹豫,否则后果很难说。比如说飞行的时候,飞机飞的太远,姿态看不清,飞机还受控,这时候明确飞机下方是无人的,那就下死手,炸掉。千万别想着拉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失控后,主要考虑的是怎么样不炸到人或物,减小伤害。
大多数玩家都是设置成关闭油门。
失控是有原因的, ...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