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KT双发FPV载机~首飞成功~

楼主(2021-03-17):
飞了一阵ar wing,很过瘾,快拆携带也很方便。最近看到好多双发,感觉肥翁很不错,在下手前做个KT的练练手,以下是基本配置和简单制作过程,相互交流学习。

翼展:1100mm
机长:850mm
电机:朗宇2306kv1200
电调:好盈乐天40A
飞控:u22
图传:熊猫600mv
摄像头:runcam2pro
电池:21700,4s1p
起飞重量:1250g
整机用的KT板,覆膜增加强度,用的贴墙剩下的,贴一面就行。
首先做的机身,平尾和垂尾,机身长850,宽和高80,平尾和垂尾两块并一块,边缘削切磨,做圆润一点。

然后做机翼,长510宽200,上翼面有弧度,要宽1cm,上翼面与下翼面连接处不要切断「图中黄线」,内侧切45度斜角,随后上翼面划2mm深划痕,方便弯折,开副翼一样不要切断,45度只要切一面就行。然后四周切薄,使得上下合并后后缘5mm左右,切翼肋,第一块是层板,后面的轻木,翼肋打洞,分别是加强碳杆,DB9插头口,电源线孔,反抓螺丝孔,机身层板要跟翼肋配套,孔位一致。

制作电机座,使用饮料瓶盖和1cm松木条,中间两颗螺丝固定。

舵机线和电调线焊到db9母头上,装机翼侧,舵机,电调并联线焊到公头上,装机身位,必须一一对应,看清楚,通电测试,打点热熔胶固定。

机翼可以提前拿重物压一晚上,方便第二天合并,先固定电机座,再涂泡沫胶合并机翼。机身层板必须和翼肋对齐,可以插入碳杆定位。

强化机身,安排设备安装位置,几个天线尽量分开,也可以将gps和飞控安装在机翼里,我只有一套设备,所以这样安排了

完工,装桨,7寸三叶桨,都往机身方向转。

首飞,起飞模式手抛,很稳,自控油门设的60多,还是有点大,切手动正常平飞,切平衡有点掉高度,应该是飞控没标定好,抬高鸡头重新标定,目前还没重新测试

没有增程,就在2公里范围飞飞,求推荐增程!以上就是所有内容,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建议。

网友A:
21700能量密度有18650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700能量密度有18650高吗

应该更高

网友:
有这机还搞啥肥翁

网友:
之前我看到的最高的一直是索尼的VTC6,3000mah,35A放电。如果是能量型,松下3400mah,49g,4800mah,69g,能量密度一样。

18650已经挺大了,用相同的材料和技术,应该不能有提升。
而且21700的3S体积,可以用18650做4s更好。

但是21700价格好便宜,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网友B:
快拆用这种插头就更爽了 、

网友:
这涂装真是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拆用这种插头就更爽了 、

你这个好,当时也想找这种

网友:
我自己做得比较糙,但结实

网友C:
做的很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很用心

感谢支持!最近论坛有点冷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