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了

楼主(2021-03-18):
图相信大家都能看懂了,把一个废舵机的有刷电机换成180电机,想要利用遥控器的一个通道来控制电机速度和正反转,问题是比如我现在插到升降舵通道,在遥控器的中立位置电机还在转,我必须要拉升舵到一定程度电机才会停止,如果继续拉升舵才会反转,那么怎么让这个电机在升降舵中立点正好处于停止状态呢?

谢谢各位了,我是想给孩子改遥控车

网友A:
改中立点呀

网友A:
遥控器有设置的,

网友B:
楼主,你还将舵机中的位置反馈电位器的轴与外接电机连起来,否则不行,可是如何有效地连接是个大问题。舵机中那些齿轮就是电机减速后带动位置即反馈电位器的,你试试去掉一个齿轮后,电机一定狂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中立点呀

我这个mc6没法设置中立点。也许我没懂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有设置的,

我是mc6a的控,是不是没办法设置了

网友C:
我记得坛子里有舵机该有刷电调的帖子的,貌似是把电位器换成两个相同的定值电阻,具体阻值多少,你可以量下(电位器的阻值)/2,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还将舵机中的位置反馈电位器的轴与外接电机连起来,否则不行,可是如何有效地连接是个大问题。舵机 ...

除了电机和控制板之外,用三根线连接控制板的那个带棍子的黑色原件是不是就是电位器?我没摘那个原件,您看一下图。我现在已经蒙了,哈哈哈

网友:
调整舵机的电位器,知道它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坛子里有舵机该有刷电调的帖子的,貌似是把电位器换成两个相同的定值电阻,具体阻值多少,你可以量下 ...

我看过那个帖子,因为我没看懂,所以我合计有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您一说我好像理解了一些。
另外我如果把这电位器直接拆了能有啥效果呢?我没敢拆,怕焊不上

网友D:
买一个360度舵机的板子,或者直接买有刷双向电调,几块钱解决。普通舵机改电调,那电位器中点设置非常麻烦,而且还飘来飘去

网友E:
一点点转定位器,直到中立点马达不转,再把定位器固定好,不要再碰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360度舵机的板子,或者直接买有刷双向电调,几块钱解决。普通舵机改电调,那电位器中点设置非常麻烦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点点转定位器,直到中立点马达不转,再把定位器固定好,不要再碰它了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点点转定位器,直到中立点马达不转,再把定位器固定好,不要再碰它了

感谢大佬,好像是成了一会我用胶给它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点点转定位器,直到中立点马达不转,再把定位器固定好,不要再碰它了

粘死了,信号确实会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360度舵机的板子,或者直接买有刷双向电调,几块钱解决。普通舵机改电调,那电位器中点设置非常麻烦 ...

确实信号飘来飘去

网友E:
刚发现我打错字了,那东西叫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发现我打错字了,那东西叫电位器

没事,不耽误理解

网友F:
超车不打转向?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超车不打转向?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看了后视镜觉得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