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什么是电机的KV值 电机的什么结构参数决定了KV值。谢谢!

楼主(2021-03-18):
问:什么是电机的KV值 电机的什么结构参数决定了KV值。谢谢!

虽然一直在用无刷电机,上面也有KV值,但一直不明白KV值是什么参数决定的,请大师们赐教,谢谢!

还有,目前限制高速电机发展的瓶颈(关键技术)是什么,是永磁体参数、铁芯结构、绕组技术等。谢谢!

网友:
搜索一下就找得到答案。论坛里也有。

网友A:
        【经提示已修改】
         kv值指电压升高1v空载时一分钟内增加的转数,kv值和磁芯尺寸,磁芯材质,绕线匝数,线直径,线材质都有关系。
       瓶颈就不得而知了,毕竟从机械结构来看无刷电机比有刷还简单,我倒觉得无刷电机的技术突破在电子调速器上。
        当然,只是个人观点

楼主:
谢谢!那是不是有计算KV值 的公式?比如KV=直径*匝数*系数*。。。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v值指电压升高1v空载时一秒内增加的转数,kv值和磁芯尺寸,磁芯材质,绕线匝数,线直径,线材质都 ...

是一分钟吧,不是一秒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是不是有计算KV值 的公式?比如KV=直径*匝数*系数*。。。等等。

同一个马达的kv和匝数成反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分钟吧,不是一秒钟

是的,感谢指正

网友:
瓶颈在转速方面,估计是轴承。。。现在的无刷电机空载已经到50000转左右了。。。假如提高转速轴承第一个受不了。
然后撇开扭力光谈转速也是耍流氓,要扭力和转速一起提升并且还能控制尺寸,综合在一起就是瓶颈了。又小扭力又强转速有高的没法实现。。

扭力和尺寸还有磁铁强度以及定子有关。属于物理障碍。短时间没有新材料无法突破。就好像锂电池一样,全球顶尖科技公司苹果也一样解决不了锂电池又小容量又要大的问题。要解决只能从材料下手 。

网友:
材料方面主要是磁铁,漆包线方面假设用金线就能提高很多数值效果,都会有人用。可惜并不能提高。重量方面替代铝合金能更轻的材料也不多。

总体有几个方向,第一减重,第二在体积直径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扭力,第三在轴承能承受的情况下提高转速。第四在更低的电压电流提供以上三点。都是障碍

关于提高扭力,其实从内转无刷到外转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改变来提升了大幅的扭力。从内转到外转子无刷就已经提升了以上三点中的两点,更轻,扭力更强。至于转速内转比外传应该更高,但是前面也说了,撇开扭力谈转速是不对的。所以无刷电机从内转到外转已经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在结构也没变化,材料也没变化的情况下载实现一次质的飞跃就不现实了

网友:
主要跟绕线有关系,圈数越多KV越小

网友(2022-05-08):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是不是有计算KV值 的公式?比如KV=直径*匝数*系数*。。。等等。

大桨转速(不计算效率)=电池电压(平均值22.2v)×电机KV值×电机齿轮T数÷大齿盘T数×油门百分比

网友:
我认为,我看了下电机公式,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啊
因为目前普遍也是在改变线圈匝数的变化下改变电机的kv值
那么,也就可以简单的认为是改变了线圈的一些常数,导致磁感应强度的变化
因为,线圈电动势是E=4.44*f*N*φ f是频率,N是匝数,φ是磁通
而φ=B*S*cosθ,B是磁通强度,S是环绕导体铁芯的横截面积,θ是角度,也就是S平面与磁场方向的角度,假设平行状态这时候效率最高,cosθ=1
公式变为φ=BS。所以B=E/(4.44*f*N*S),S是定值,频率也是相对定值(是esc发出的vvvf调速,所以可以认为是相对定值驱动的)
那么,也就是改变N,N越大,磁通强度越小。而安培力是F=B*I*L*sinα,L是导体长度,α是电流方向和磁场方向夹角,在90度时,sinα=1
转矩T=F*R,F是安培力,R是半径
综上,式子变成了F=EIL/(4.44*f*N*S),所以匝数越少,F越大?导致在转动惯量一定时候,转速越高?,大概是这样
可能里面有很多推导不正确地方,希望得到指导

网友:
我认为,我看了下电机公式,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啊
因为目前普遍也是在改变线圈匝数的变化下改变电机的kv值
那么,也就可以简单的认为是改变了线圈的一些常数,导致磁感应强度的变化
因为,线圈电动势是E=4.44*f*N*φ      f是频率,N是匝数,φ是磁通
而φ=B*S*cosθ,B是磁通强度,S是环绕导体铁芯的横截面积θ是角度,也就是S平面与磁场方向的角度,假设平行状态这时候效率最高,cosθ=1,也就是指的电机磁铁会平行电机定子,弧形磁铁
公式变为φ=BS。所以B=E/(4.44*f*N*S),S是定值,频率也是相对定值(是esc发出的vvvf调速,所以可以认为是相对定值驱动的)
那么,也就是改变N,N越大,磁通强度越小。而安培力是F=B*I*L*sinα,L是导体线圈长度,α是电流方向和磁场方向夹角,在90度时,sinα=1,与磁场方向垂直(foc的方向)
转矩T=F*R,F是安培力,R是半径    T=9.55*P/n   P是功率W,n是分钟转速
综上,式子变成了F=EIL/(4.44*f*N*S)
所以匝数越少,F越大?导致在转动质量一定时候,转速越高?而里面的kv,就是F这个里面除了E的那一坨,所以E与转速是正比的
当然,实际上的话,因为转速越高比如说阻力越大,所以就不一定真正正比。
还有包括负载的各种原因,所以比如好赢电调会利用标定来修正这个值,来辅助调控f驱动频率,所以就更佳精准调控?
大概是这样可能里面有很多推导不正确地方,希望得到指导

网友:
目前限制高速电机发展的瓶颈(关键技术)是什么,是永磁体参数、铁芯结构、绕组技术等
这个问题我提一下自己的想法吧
一个是磁通强度,也就是比如说稀土电机不可能无限的强磁,受制于材料原因,包括高温消磁的情况,所以磁力是一方面
铁心结构这些有挺多的,绕组也是,比如说6+7t和6+6t就不一样。主要还是必须绕组和磁铁磁通磁力线平行
还有比如说轴承也会限制转速,动平衡也会
还有比如说高速电机一个特点是封闭,但是散热也是个问题
还可以想到的是,想提高效率,就减少涡流之类,可以有超导这个方向
讲真,电机是我感到了解到深入都非常困难的一个学科,但是学起来会很有意思。我们亲爱的3th. President就是我国电机系毕业的

网友:
KV值大的,在相同功率下扭力小。同时损耗也大, 所以并不是KV值大就好,在保证扭力所需的情况下,以适当的转速提高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