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下关于接收机的选择

楼主(2021-03-18):
最近想弄个F3P飞机玩玩,但对于这种室内飞为主的飞机 ,不知道如何选择接收机 。我的控是T8FG,请教下各位有好的推荐吗,谢谢

网友:
图上这个翼展,其实对接收机那点重量已经不在乎了
可以买个tfr4sb,支持sbus 轻巧,稳定;

网友A:
副厂接收机就行,有外壳的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厂接收机就行,有外壳的去掉就可以了

赞同

网友:
v6不挑接收机,放心

网友:
好久不见有新帖啦,不管什么情况的,能活跃气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