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用480电机还是550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1-03-18):
想把自己的烂尾船安装好动力,但纠结于使用480还是550电机。船长度1.3米,宽15厘米,使用480电机合适吗?好像480对电池要求高,电压高、电流大。我计划用电瓶供电,同时使用480电机船的出轴角度小点,更像真。纠结中。请大家提点建议。

网友A:
480电机不是一般没有固定孔的么?水Dq用的多,550比较好吧

网友B:
480电机固定孔没有,可以在电机外壳包一圈铁皮,然后在两边焊上固定脚就行了,今后换电机也方便。

网友C:
480电机一般都是高速电机吧  1.3米的船 用这电机会很烫的
用550电机再装个齿轮箱动力更好 就是麻烦些

网友D:
    1.3米的船,用两个480电动机动力完全够用,两个540就更没问题了。一般来说只要电池够用,大马拉小车比动力不足要好,这样电机不容易发烫,反而工作电流小、也无需安装水冷。具体用什么配置,要结合船内部的结构、排水量、电调电池的选择和内部空间安排统筹考虑。总之好用就行,不必太纠结。

网友E:
发一个我的480布置,打印电机座+铜片夹持,同轴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0电机不是一般没有固定孔的么?水Dq用的多,550比较好吧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固定孔。而在于480够不够力带动这条船跑的起来,还要快速跑不会发烫到烧电机,同时要兼顾电池的性价比。我想用电瓶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0电机固定孔没有,可以在电机外壳包一圈铁皮,然后在两边焊上固定脚就行了,今后换电机也方便。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固定孔,我已经想到了固定480电机的办法。而在于480够不够力带动这条船跑的起来,还要快速跑不会发烫到烧电机,同时要兼顾电池的性价比。我想用电瓶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0电机一般都是高速电机吧  1.3米的船 用这电机会很烫的
用550电机再装个齿轮箱动力更好 就是麻烦些

群里好像有一条1/86的051驱逐舰,长度大概1.5米,也是用480。我在想480够不够力带动我这条船跑的起来,还要快速跑不会发烫到烧电机,同时要兼顾电池的性价比。我想用电瓶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米的船,用两个480电动机动力完全够用,两个540就更没问题了。一般来说只要电池够用,大马拉小车比 ...

感谢鲨鱼大大,我在想480够不够力带动我这条船跑的起来,还要快速跑不会发烫到烧电机,同时要兼顾电池的性价比,480电机不知能否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一个我的480布置,打印电机座+铜片夹持,同轴效果还可以

我没有3d打印机,但你这个做法值得借鉴。480电机跑起来发热大吗?你给它配的电池是哪种?怎么接的?能跑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一个我的480布置,打印电机座+铜片夹持,同轴效果还可以

你这布置不错,还兼有水冷又不太复杂,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固定孔,我已经想到了固定480电机的办法。而在于480够不够力带动这条船跑的起来,还要快 ...

我1.33M的现代就是用480电机不用散热装置,30MM的桨,中速行驶,电机发热良好,优点是出轴平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3d打印机,但你这个做法值得借鉴。480电机跑起来发热大吗?你给它配的电池是哪种?怎么接的?能跑 ...

发热还是比较大的,我用的是7.4v转速16000的黑皮480,配60cm长的巡逻艇,30mm二叶桨,用18650组的2s电池,可以轻松滑行

吃水船的话可以用慢一些的高扭480,有一些480电机是适配12v电压的,转速相对慢,发热应该也小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鲨鱼大大,我在想480够不够力带动我这条船跑的起来,还要快速跑不会发烫到烧电机,同时要兼顾电池的 ...

     不太了解你说的跑起来是什么意思。     一般来讲,1米3的驱逐舰模型使用两个480电动机达到比例航行速度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不想把驱逐舰跑成鱼雷艇。只是在选电机的时候,应该选低速大扭力的,螺旋桨的直径不要太大(一般在30cm左右)这样会更好一些。退一步讲,如果在高速航行时发现电机有些烫也可以加水冷来补救。
    当然,如果你实在纠结,在重量和空间允许的情况下,直接使用两个540大马拉小车就行了。只是电调和电源要相配,至于出轴角度大一点,除了外观失真一点(一般都不会太注意这个问题),对实际航行性能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33M的现代就是用480电机不用散热装置,30MM的桨,中速行驶,电机发热良好,优点是出轴平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里好像有一条1/86的051驱逐舰,长度大概1.5米,也是用480。我在想480够不够力带动我这条船跑的起来,还 ...

用550吧便宜实惠 用两个万向连轴器 就可以直接

网友F:
向真船建议用工业级540或者550完全够了寿命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向真船建议用工业级540或者550完全够了寿命更长

感觉550和480的出轴角度相差不会太明显,最终采用折中办法,以550电机为标准定好船轴位置,也可以更换480电机。

网友(2022-11-21):
引用 网友E:
发一个我的480布置,打印电机座+铜片夹持,同轴效果还可以

这个水冷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