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的首架带翼型飞机-卡特琳娜水机

楼主(2021-03-18):
      去年年后,天气开始转暖,模友们纷纷开始着手准备水机,我也觉得应该尝试着做一架,查看了好多机型,最后选择了
这款双发的卡特琳娜水机外形,先是模仿FX707手抛机的
机翼形状做好一对机翼,又比着一个塞斯纳的水鞋做了机身。
然后搁置了好多天,构思机翼和机身个连接结构。
经过多天的思考,最终找到的一个方案---插接。
插接后用两根钢丝做斜拉做固定。
     动力用两个2204\2300KV电机做动力,差速控制方向,没做垂尾的方向舵,
也省去了水舵,和水舵容易挂水草的麻烦。
      经过一个多月间歇的制作,终于一次性试飞成功,但由于没有经验,还是有些缺陷的,
最大的缺陷就是水阶位置靠后(因为没有概念,后来在模友的提示下也改进了一下)
      不过也有歪打正着的地方,就是这个飞机如果降落不好,肚皮朝上掉在水里,不用救援,
可以自救。当飞机落水后机翼刚好能浮在水面上,两个螺旋桨半浸在水里,轻轻推动油门,
可以当水桨推水,靠差速控制方向,在没有水草的情况下,能够自己开回岸边。      涂装模仿国产水机AG600的涂装然后增加了些红色点缀。

没搞清楚论坛怎么编辑图片顺序,图片顺序有点儿乱,大家见谅!

网友:
现在的新手都这么恐怖么?

网友:
你确定你是新手

网友:
这手工不错哟

网友A:
手艺不错提个意见:两边小浮筒要上仰,不然滑跑起来变水中穿梭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提个意见:两边小浮筒要上仰,不然滑跑起来变水中穿梭体啦

       感谢模友热心提醒,图片多数应该是试飞前拍的,后期调试后浮筒的角度应该差不多合适了,而且别看只用了一片5mm魔术板做的浮筒支撑,

但在实际使用中,这片支撑片弹性非常好,飞行了将近一年时间,各种
粗暴降落也没有把这对浮筒摔掉过。

网友:
这是新手干出来的活?

网友B:
去年的机体现在才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的机体现在才发上来

这不今年还没来得急出作品呢吗!

网友C(2021-05-07):
能分享一下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一下图纸吗?

不好意思,我这架飞机是初次制作的,是仿制卡特琳娜的样式,没有图纸,很多结构也是边做边想的,所以制作中也没留下图纸。
机身是比这塞斯纳的水鞋做的,机翼是按照FX707 的机翼做的,本计划加宽到180mm,实际才做到了170mm,垂尾和平尾是按照合适角度的照片按比例放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架飞机是初次制作的,是仿制卡特琳娜的样式,没有图纸,很多结构也是边做边想的,所以制作 ...

那你太厉害了。kt板机型不用图纸能拼出来。

网友D:
做的真漂亮,翼台大柱子亮了

网友E(2021-06-10):
机翼用什么板材做的,多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机翼用什么板材做的,多厚的
这个用KT板、魔术板都可以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翼用什么板材做的,多厚的
我这个机翼是用2mm魔术板做的,翼肋应该是用的3mm魔术板,但魔术板的翼肋容易变形,不能保证设计形状。

网友G(2021-07-16):
腻害啊,老鸟膜拜新人。

网友H:
真漂亮!手工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