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平尾混控,解决高速抬头的问题

楼主(2021-03-19):
低速的滑翔机型,如飘飘机这类,机翼的升力很大。只能在一个速度保持水平,低速要拉,高速要压。我设想油门平尾混控。平尾减油门。油门低了拉,高了压。
用单片机实现。

网友:
可以试试哦

网友:
普通遥控器就能实现啊

网友A:
这个一般遥控器自定义混控都可以调,正常情况下很好用,但有一点缺陷是低速不一定是小油门(如大角度爬升油门很大速度不一定快),反之高速也不一定是大油门(关油门俯冲),对于加油门抬头最好还是调拉力线

网友B:
增加下拉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遥控器自定义混控都可以调,正常情况下很好用,但有一点缺陷是低速不一定是小油门(如大角度爬升油 ...

想抬头拉平尾,并不是不手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下拉角试试。

下拉降效率啊

网友C:
可自定义混控的遥控器都能实现这个功能,而额外用单片机混控还有个混控比例调节的问题,恐怕并不是那么便利。

网友:
调平尾,调拉力线即可解决。如果用单片机的话我建议您直接买个飞控。

网友B:
那你可以用单片机,加一个空速器,根据空速,油门来补偿,增加重量不是一样没有效率?
系统越复杂越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自定义混控的遥控器都能实现这个功能,而额外用单片机混控还有个混控比例调节的问题,恐怕并不是那么便利 ...

用单片机的好处是你想怎么混控都可以,参数的话,可以设置按钮用来做加减。
当然怎么做?只是手段目的就是加油的时候尾翼下压,减油的时候我一上拉,因为我很少看到有这么做的,我就提出这样一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可以用单片机,加一个空速器,根据空速,油门来补偿,增加重量不是一样没有效率?
系统越复杂越容易 ...

我早上的时候还真想过加一个空速计。
我这个只是减轻飞手的负担,并不是做到全自动,也不是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的好处是你想怎么混控都可以,参数的话,可以设置按钮用来做加减。
当然怎么做?只是手段目的就 ...

三角翼、V尾混控器很早就有量产的,因为泛用且简单。
这个油门升降混控,入门玩家基本不会用,进阶玩家往往可以遥控器上实现了,所以泛用性不强吧。
倒是固定翼飞控上也许能集成一下,反正几乎没有额外加什么东西。

网友D:
那你想当于自制简化的自稳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想当于自制简化的自稳模块

和自稳原理不同,联动或者混控吧

网友E:
遥控器上就能设置啊,要啥单片机,你这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我飞涵道也有这个问题,推力线不可调,就用的混控。
你是不是为了玩单片机,有困难要上,没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上就能设置啊,要啥单片机,你这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我飞涵道也有这个问题,推力线不可调,就用的混 ...

我也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上就能设置啊,要啥单片机,你这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我飞涵道也有这个问题,推力线不可调,就用的混 ...

既然创造困难,那就干脆多点功能,顺便把右拉的活一起解决了。

一个口混升降,另一个口混副翼或者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上就能设置啊,要啥单片机,你这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我飞涵道也有这个问题,推力线不可调,就用的混 ...

让学生做个练习也不错嘛。
主要是我的接收机是带自稳的(虽然用手动,但是救机,有时候别人飞自稳也挺好),所以把舵机信号解析出来做个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