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不平的设计

楼主(2021-03-19):
我要怎么水平啊,同一摇杆位置,不同的螺距。机身两侧面,前后面,两组数值?

网友:
没玩过这鸡  但看起来设计得主轴与桌面不垂直 有前倾

网友A:
电机,尾管处可以作为水平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尾管处可以作为水平参考

尾管也看不出什么水平。以前师傅教的是与主轴水平,大桨与尾管垂直吗。那需要把机身垫平后才能用电子水平尺吧

网友:
旋翼和尾管平行

网友:
把螺距尺放在马达或者陀螺仪顶上,朝着卡到桨上的方向归零再看看?

网友:
只量尾管上方的即可

网友:
螺距尺从马达上归零 量的话大桨拉直跟尾管平齐

网友:
斜盘垂直于主轴(舵机,电机机架侧板,齿盘都是),这机子是带前倾的设计,把它前面垫一下

网友:
前倾设计,把螺距尺放陀螺仪上归0

网友:
螺距齿放电机上面校零,直升机桨与尾巴平齐,

网友:
电机头平面是平的

网友B:
十字盘平是前提!然后在一个方向调螺距就行了!因为你放置的飞机不可能水平

网友:
放马达上清零,陀螺仪也可以,不管它起落架怎么倾斜,你只要找到一个0参考面就可以了呀

网友C:
目测你的翼头没安装到位,横穿主轴的(中联)螺栓没和主轴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你的翼头没安装到位,横穿主轴的(中联)螺栓没和主轴对位!

哪里,别吓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平是前提!然后在一个方向调螺距就行了!因为你放置的飞机不可能水平

十字盘应该很容易平,舵机中立,连杆等长。因为机身前倾,所以出现左右和前后,两组数据

网友:
测量螺距前,先将所有连杆和十字盘校准平,再调螺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