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收到底再推油门,会有一个电机卡顿的情况如何处理?

楼主(2021-03-19):
刚弄了个t lite,想着体积小好携带,接收机ac900,以前是14sg,同样的配置,现在打杆做翻滚动作的话,飞机会不受控制的一直翻滚。

刚发现问题了,其实是在飞行状态,如果将油门收到0,然后再推油门,会有一个电机会一卡一卡的不正常工作。
这一般是aio飞控的问题还是电机呢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开air mode,飞机在惯性下继续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开air mode,飞机在惯性下继续翻滚

air mode  肯定开了的,这点我还是懂的
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开始翻滚了,就会一直翻滚,不会回到稳定状态

网友:
电调问题

网友:
你可以試試電調調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air mode  肯定开了的,这点我还是懂的
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开始翻滚了,就会一直翻滚,不会回到稳定状态 ...

电机卡顿就未试过,一直翻滚就试过。我把电调与飞控换了就解决

网友(2021-11-23):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相似的问题,现像是这样:机子急加油,慢横滚,慢筋斗,都没有发现问题,但在做快速横滚时,10次会有一两次不受控一直翻滚。开始以为是飞控问题,但换了飞控,问题依旧。今天特地将黑匣子打开,读取不受控时的记录,发现不受控时,1号电机一直处于满油门状态,推测一号电机在不受控时,已经停转或者转动不正常,以为是电调的M1工作不正常,于是单独用一个分体电调替换了M1,结果问题依旧,判断不是电调的问题。难道是电机问题?在地面站上测试电机,一点异常也没有。飞行时不做快速的动作,也没有问题,请大佬门帮分析一下。

网友B:
昨天连接BLS电调地面站检查了一下,发现四路电调的油门参数不一致,有一路使用的是默认参数,另外三路调整过,于是将油门参数都设置回默认,同时换了怀疑有问题的电机,现在连续测试了两电,没有再出问题。后悔不应该同时做,应该分步测试,现在不确定是参数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连接BLS电调地面站检查了一下,发现四路电调的油门参数不一致,有一路使用的是默认参数,另外三路调整 ...

我的问题是aio飞控有一路电调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aio飞控有一路电调坏了

一路电调坏的现像好发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