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思凯x9d p se 微调坏了,如何关闭微调按钮

楼主(2021-03-20):
本人去年入了瑞思凯新款x9d ,可是也不知道为啥,俯仰杆的向前微调坏了,怎么推都没反应,其它的是好的,很影响飞行,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
换个开关

网友A:
        我之前的X7Q也是有这个问题,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的。你可以试试拆开那个微调开关,把触点刮一下,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开关外壳是一个塑料座和一块金属片通过卡扣连接的,拆的时候不要弄掉卡扣,拆完装上时打点白乳胶稍微固定就好。
        当然,要是不想麻烦,网上找好微动开关换一个也行。

网友B:
在开关触点上喷点wd4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开关触点上喷点wd40试试

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X7Q也是有这个问题,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的。你可以试试拆开那个微调开关,把触点刮一下, ...

这种开关不难买的,只是太便宜了,邮费贵过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开关不难买的,只是太便宜了,邮费贵过开关。

这个确实,航模好多东西都这样,我一年花在耗材上的钱还没邮费多

网友:
如果微调步进可调的话,调成0就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开关触点上喷点wd40试试

请问wd40是啥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wd40是啥子(・∀・(・∀・(・∀・*)

一种除锈剂,特别好用,淘宝一搜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除锈剂,特别好用,淘宝一搜就是

多谢老哥(~ ̄▽ ̄)~

网友:
控制量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使用微调

网友:
把里面排插都重新插拔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