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e12 forza700 vibe90sg 易损件

楼主(2021-03-20):
苦于找不到jr配件所以打算找师傅加工,但是做的太少价格不合适,所以玩jr机的朋友如果也需要配件请联系我微信lengjingzr

网友:
做不出这么高精度的吧

网友:
想法很好

楼主:
精度可能比原厂差点,我做了尾轴,离合器甩块,桨夹臂目前都正常用着,没有配件的情况下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
Forza700的配件淘宝上可以买或者定,就是价格比以前贵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