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是不是越低越暴力?

楼主(2021-03-20):
入模不久,感觉很多东西都要学习,最近在研究电池,所以有了这个疑问,想请教下各位资深的前辈,不胜感激。

网友:
电阻越小存电越多,反之!

网友A:
内阻的大小是电池品质的其中一项参数,理想中的电池内阻为零,但现实是做不到的,理论上内阻大、放电时电池会发热会大一些,发热就会有能量耗损,但在实际使用当中你不会感觉到有多大区别,使用寿命小内阻的肯定要比大内阻的要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的大小是电池品质的其中一项参数,理想中的电池内阻为零,但现实是做不到的,理论上内阻大、放电时电池 ...

我听别人说内阻并不是越小寿命越长,手机电池可以充七八百个循环甚至上千,而航模电池二三百个循环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别人说内阻并不是越小寿命越长,手机电池可以充七八百个循环甚至上千,而航模电池二三百个循环就不行 ...

手机电池零点几c航模电池100c+,没可比性啊

网友B:
内阻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同样材料,容量越大内阻越小,电压越高内阻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阻的大小是电池品质的其中一项参数,理想中的电池内阻为零,但现实是做不到的,理论上内阻大、放电时电池 ...

同容量电压的电池,通常内阻大的寿命短。
18650就比聚合物锂电池寿命长。

网友:
材料不一样的电池对比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网友C:
相同类型且相同电压的电池,放电c数越大越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同样材料,容量越大内阻越小,电压越高内阻越大。

我的意思是同样容量,同样c数的电池,是不是内阻越低越暴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同样容量,同样c数的电池,是不是内阻越低越暴力?

什么叫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同类型且相同电压的电池,放电c数越大越暴力

版主大大,我想问的是同样容量同样C数的电池,暴不暴力跟内阻到底有没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暴力?

就是高手视频里那样,各种暴飞呗

网友:
是的 内阻越小释放能力越强  就是更暴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高手视频里那样,各种暴飞呗

用能量密度高的电池也能同样效果啊

网友:
不严格的说,是的

网友D:
全新富力6s 1500的内阻,富力的暴力持久就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新富力6s 1500的内阻,富力的暴力持久就不用说了

我真的迷惑了啊,大家有的说内阻越低越暴力,富力电池的内阻十几实际又暴力持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能量密度高的电池也能同样效果啊

但是没有见过高手用18650暴飞700直升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