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1M2电池仓尺寸

楼主(2021-03-20):
手头没有朗宇M1M2机型,需要测量下电池仓的最大尺寸,麻烦有此款机型的朋友提供下,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可以参考原装电池的尺寸,除了M2电池宽度比电池仓小,其他基本很服帖的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原装电池的尺寸,除了M2电池宽度比电池仓小,其他基本很服帖的装进去

68*30*20mm这个尺寸能装进去吗?

网友:
亲测61*25*25是最大尺寸,电池和电池板只能粘在一起,不然加绑带还宽了塞不进去,我也在找能适用可以替代的电池,手上有一堆4s450mah,但是容量太小,打算再搞一台m1,因为我在航模公司,手上有一堆2s350mah电池

网友B:
高能的3s650mah电池估计也可以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能的3s650mah电池估计也可以塞进去

感谢。

网友C:
M1电池截面13*20mm,长42mm。

网友(2023-02-21):
请问,朗宇M1EVO的电池充电电流是多少A,或是说多少C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M1电池截面13*20mm,长42mm。

请问,朗宇M1EVO的电池充电电流是多少A,或是说多少C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