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AN-K1加装DJI FPV天空端数字图传

楼主(2021-03-20):
加装方法

飞行效果

网友A:
用的什么遥控器,为什么不用大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遥控器,为什么不用大疆的?

云卓t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遥控器,为什么不用大疆的?

我想用大疆的,我在摸索中,后面如果可以的话就把教程放上来。

网友B:
LZ是如何解决大疆天空端的散热问题?不但天空端很热 摄像头也很热。我现在也在琢磨散热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如何解决大疆天空端的散热问题?不但天空端很热 摄像头也很热。我现在也在琢磨散热方案。

飞起来有风就散热了。你上电不飞,当然会很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来有风就散热了。你上电不飞,当然会很热的。

谢谢 不过 的确很热啊

楼主(2021-07-08):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遥控器,为什么不用大疆的?

只要是SBUS接收机设置都差不多,可以参考这个
SWAN-K1外接SBUS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