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充电建议

楼主(2021-03-20):
跳蚤市场淘了个22V,3200安时的动力电池回来改装成二个11.4V的电池,单个电芯是3.8V的,动力十足,就是用到没电后,试过了很多充电器都不能充电,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建议呀?

网友:
应该是过放了

网友:
电容激将法

网友:
0V后可以用一块同样电压的电池互怼,过2秒分开,电池就会恢复电压

网友:
是不是改11V的时候,没装充电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00AH?

虚标严重

网友:
这样:把有问题的电芯单独充电,类型选镍氢电池,充到单片3.8v以上,再切换到lipo类型,充满。

网友:
过放了,严重影响电池使用寿命

网友:
放弃丢掉是王道

网友:
你整天发电池知识是不是从来不看内容?自己遇到问题咋会束手无策?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理论结合实际困难症?

网友:
哈哈用到没电电池应该很鼓了吧!

网友:
动力电就不该买二手的

网友:
怎么改装的,放电到几伏,充电器具体型号等等等等等,什么都没说。你这是让大家看手相算命?

网友:
用可调电源充一下,电压能上来算是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