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用什么电池性价比比较高的?

楼主(2021-03-21):
一直用男爵,但是现在男爵已经没了。所以过来问问该用什么电池。最好在500以下的,不知道格氏那个R FLY如何?
富力虽然好,但是太贵了。这个不考虑。

网友:
电瓶!看载儿童车子,550十6v电瓶跑的也很好

网友A:
格式里的这个系列虚标太严重,还容易鼓

网友:
达普很好啊

网友:
别提达普了,我手里n个达普,全都挂了。寿命不行。

网友:
三圈 刚好500吧

网友:
三圈就是以前男爵用的电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格式里的这个系列虚标太严重,还容易鼓

大佬 BT电池怎么样

网友:
大佬们BT电池怎么样

网友:
bt还行 我买了1500mah和4200mah 这两个规格

网友C:
这款可以试下,包你全段暴力不疲软,懂的自然懂。

网友:
性价比就凤凰。。。就是软了点!

网友:
BT用着还不错,就多买了几块,想着今年好好飞飞。今年工作忙,没时间飞,用不过来。全新的未拆封,XT60接头。出BT 5200mAh 65C 全新 共10块 400元每块。包邮顺丰(如果顺丰接的话)。不单出,至少4块起。谢谢

网友:
格式那款耗子尾汁。朋友买来实测,放电性能差得一批。我还是继续推荐咸鱼上的瑟福电芯。非常非常暴力,128克一片,容量保底5200,最高有5600。用常规的内阻仪测量极耳根部0.7-0.8毫欧。地面飞翼的90级8s涵道上全油放电120-90安过程。最后电池温温热,硬邦邦不呼吸。

网友:
富力不解释

网友:
好用经济实惠就三圈

网友D:
还是富力吧,至少你几百起落后还很爆
不过如果太纠结电池的话,可以考虑600级,或者550上12s,解决电池后顾之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BT电池怎么样

还是富力好 几百个起落仍然暴力 杂牌100期落后下降很多

网友:
用本地酷派电池,便宜一半,电池测试不好把老板拎出来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富力吧,至少你几百起落后还很爆
不过如果太纠结电池的话,可以考虑600级,或者550上12s,解决电池后 ...

确实,楼主问题根源不在换电池,而是要换飞机,6S的550就是挑电池的。硬要选看看竞速船模那种极端电池杀就知道,除了富力,别的都是两趟鼓包。要不试试三圈呗~飞机起飞后先自动绕三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确实,楼主问题根源不在换电池,而是要换飞机,6S的550就是挑电池的。硬要选看看竞速船模那种极端电池杀 ...

我个人是感觉,重量相对较重的比如5.5、550l、570之类的飞机,还是上12s更适合
而现在常见的520级用6s无所谓了,重量一般的550比如飞越、oxy5、kds 550用6s 5600mah的好电池可以(比如富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是感觉,重量相对较重的比如5.5、550l、570之类的飞机,还是上12s更适合
而现在常见的520级用6s无 ...

但是上12S我的电池就要全部换过了,我现在就是想着能550和700能通用电池的

网友:
西安电池。。。不过要找何老板定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上12S我的电池就要全部换过了,我现在就是想着能550和700能通用电池的

那就换动力呗,同样转速下,高kv电机配大减速比扭力也可以的,而且相对爆发力也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款可以试下,包你全段暴力不疲软,懂的自然懂。

这图看不出放电电流呢?0.000001安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图看不出放电电流呢?0.000001安么

无须纠结这些地方,懂的看曲线就懂,不懂的自然会有这那的问题。0.5C 1C 2C 还是10C 40c恒流持续放电,好电池的曲线都是一样的规律,配方决定的东西,这是电池的基因咋都改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无须纠结这些地方,懂的看曲线就懂,不懂的自然会有这那的问题。0.5C 1C 2C 还是10C 40c恒流持续放电,好 ...

真懂的话更加要给出当前电流值。不同电流就相当于负载了,电流的大小直接影响这条电压曲线的高低。放电曲线我也来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懂的话更加要给出当前电流值。不同电流就相当于负载了,电流的大小直接影响这条电压曲线的高低。放电曲 ...

纯钴体系哪个不是负载电流的增大电压降低?电压电流曲线对于你判断一款电池是不是持久暴力毫无意义,同样的负载电流大小40c和20C的电压电流曲线都可以通过配方改变调整的一模一样。早都说过,电池是否持久暴力,去关注内阻、电流压降都是误入歧途。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款可以试下,包你全段暴力不疲软,懂的自然懂。

你放的图里那根红曲线仅仅是电压和容量之间的关系曲线二不含电流情况。而我放的图是多个数据多条曲线不是一条。只不过我和你的电压容量曲线稍微能对标上的是那条电压时间曲线。因为你没说明你的电流不过这也不碍事,电池容量和是ah。所以我的电压个时间曲线中的时间基本上也能等效你的容量。因为我的电流值给出了是个恒流值那么对应的时间曲线就能知道电流值。与其说配方改变曲线,配方改变内阻更加明显。而且你也别偷换概念。你放的是电压容量曲线电流未知。我就问你一句不同c数电池如20c和40c假定放电电流一样(虽然不知道你是多少安放电),通过调整配方可以做到你的那条电压和容量曲线一致么?我认为你这调整配方后其实前提都变了,电池本身就不是原来的20c和40c了。另外你那么强调内阻的话我也来一张内阻吧

网友:
你是不是应该认真审题?我原话是4.2-3.8V电压区间放电电流电压曲线不同C数之间是完全可以调整到一致,我可没说恒流放电容量电压曲线可以一致,你的恒流放电电流电压曲线叠加上时间轴等效恒流放电电压容量变化规律我认可,加上时间本来就是一个东西,你一味的强调放电电流、压降、内阻来判断电池带载能力强弱本身就是误区。另外C数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你真的理解么?就那么简单一个20C,40C?研读下主流电芯生产厂家对这项参数标注的共同点更有助于提高你的认知。内阻低不代表C数高,更不代表带载能力强,同厂家同容量尺寸接近的产品中,内阻低的比内阻高的带载能力差的多的是,所有的所有都是因需求应用场景的不同而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放的图里那根红曲线仅仅是电压和容量之间的关系曲线二不含电流情况。而我放的图是多个数据多条曲线不是 ...

顺便问下,你知道你手中这款64145系列为啥多个厂家做出来参数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你知道你手中这款64145系列为啥多个厂家做出来参数都差不多?

这个内阻虽然低但是放电确实不暴力不过电压电流曲线明显也看得出来同电流负载下压降大,所以实际上机上车的表现如电压电流曲线表现吻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你知道你手中这款64145系列为啥多个厂家做出来参数都差不多?

在附个这款电芯的上机实测图满电状态才30几秒的时候全油门100零几安的负载电压就掉到29.1伏确实不咋地。放电仪恒流放电的结论一样压降大自然输出功率低自然不暴力了。内阻确实也就大概参考。但是实际上还要走一波放电实测电压电流看压降。另外48145的电芯同样0.7-0.8毫欧的内阻。实测电压电流放电曲线就明显好不少。同机实测也一样更加暴力

网友:
考虑上8s,换齿比。电压高对放电要求就没那么高,还暴力。对电池电调寿命也有好处。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