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703手抛机改三通道电动---重点看副翼!!!

楼主(2021-03-21):
       最近流行一些手抛机改电,也是我的入门机型,先前模友帮我改了FX707作为我的入模机型
靠它我熟悉了飞行技术,然后自己也模仿着改好了一架,其中也有我改善的地方。
       后来又收来了机架FX703,小飞机挺漂亮的,底部还带彩灯。
抽时间把他改装了一下,之前的改过707,所以知道把襟翼开成副翼舵效不够,所以打算直接开副翼,
但这么小的飞机,每个副翼装一个舵机比较沉了,便想办法用单舵机控制两侧副翼。
      没考虑升降舵的大小,就直接按照出厂预制的痕迹开了升降舵,感觉开小了,恐怕舵效不够,
单实际试飞后感觉舵量足够,舵效非常好。
电装:  1306/3100KV无刷电机, 7A穿越机无刷电调加7805做BEC,5030桨;
            4.3克舵机两个;
            2S350 mah 35C 。

网友:
改装的很简洁漂亮

网友:
手艺很棒,很工整,看着很舒服。

网友:
这手艺,赏心悦目,这是飞机epo的材料吧!

网友:
看了老师的作品后,我又产生了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

网友:
副翼这种方法真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哎呦,改的很不错

网友:
大大的赞,副翼连接的很巧妙,学习了

楼主:
感谢版主认可

网友:
改的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A:
副翼这个连接方式,机动时可能会引起角度变化,需留意。

因为机翼有弹性,拉起时机翼向上弯,连接点距离就变化了。

机翼中段嵌碳片加强一下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这个连接方式,机动时可能会引起角度变化,需留意。

因为机翼有弹性,拉起时机翼向上弯,连接点距离 ...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不过这种连接方式基本都用在比较小的飞机上,机翼受变形的影响不会太大,而且拉杆中间我用了透明的小管做了支撑。

实际试飞中没感觉出影响,也许是新手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不过这种连接方式基本都用在比较小的飞机上,机翼受变形的影响不会太大,而且拉杆中间 ...

他的意思是机翼变形,不是拉杆变形。大机动时有可能。不过这个小鸡应该是飞航线。
另外问一下,这个是不是68cm手抛机?能否把电机座分享一下?
我正准备改这个,但是想用双发,这样没有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机翼变形,不是拉杆变形。大机动时有可能。不过这个小鸡应该是飞航线。
另外问一下,这个是不 ...

是的,就是68cm的那款,现在咸余上有卖模具相似的单色不带彩灯的那款,我的电机座比较简单,随便用个塑料件手工改装的,埋在机头里面,也不影响外观。

但如果想改双发,觉得需要美观点儿的电机座了,好像也能搜到几款3D打印的电机座,
身边有老师傅改的双发还设置了差速,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68cm的那款,现在咸余上有卖模具相似的单色不带彩灯的那款,我的电机座比较简单,随便用个塑料 ...

您那些拉杆,长度定死,想知道怎么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那些拉杆,长度定死,想知道怎么调整呢?

这个确实没办法,只能在安装时尽量保证准确,因为飞机比较小,拉杆接头受力也不是很大,所以跟带我入门的师傅学的用2118胶水外套热宿管的方法连接的,长的拉杆用的1mm碳杆,
连接处用的大头针(直别针),连接时点好2118胶,搭好接头,先套上热宿管,这时接头不是
很容易滑动,所以可以把接头尽量调整得准确一点,最后加热热宿管固定OK!

网友C:
重心在哪个位置,我也想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在哪个位置,我也想改一个

和其它滑翔翼飞机一样,重心就在机翼前沿1/3处。

网友D:
这个手抛机链接能不能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手抛机链接能不能发一下?

这个型号已经找不到了,只能在咸鱼上搜索一下关键字“大号手抛机”能找到相同磨具的彩色版的飞机。

应该是68或69厘米款。

网友(2021-07-06):
这个舵机好,学习了

网友:
漂亮,要是改造过程视频就更完美。

网友(2021-08-07):
副翼很有想法

网友(2022-03-30):
这个漂亮,学习一下

网友E:
副翼的单舵机控制方式很有创意,美观了,下一架就这个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副翼的单舵机控制方式很有创意,美观了,下一架就这个方案了

我还见其它大神改装的,舱盖整体从机头开到机翼后延,这样方便更换电池同时安装或拆卸机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