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c初教6可装60r3吗

楼主(2021-03-21):
有没有大佬在玻璃钢30cc初教6上装saito60r3…秦皇岛那一个,想请教一下是否可以直接安装

网友:
都是 高级货

楼主:
新版的起落架座这里觉得很不靠谱…想加强一下…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谁有好办法…

楼主(2021-09-01):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新款的吗老哥

楼主:
看你发的两个消息都是乱码,请问大哥起落架加强了吗,如何加强的

网友A:
不是新款,起落架没有加强,必须用三叶浆,两叶浆太长,这个飞机装60R3动力充沛,飞起来爆爽,防火板要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新款,起落架没有加强,必须用三叶浆,两叶浆太长,这个飞机装60R3动力充沛,飞起来爆爽,防火板要加强 ...

老哥可不可以讲一下如何加强,万分感谢,三叶桨用的什么型号的,求助

网友A:
防火墙后撑两块三角板就可以了,三叶浆好像是20*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火墙后撑两块三角板就可以了,三叶浆好像是20*10的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