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把文盛歼10改了后推,最后设置混控爽飞

楼主(2021-03-22):
买了个空机,本来想改涵道,没找到合适的,又怕效率太低,还是改了后推。

还重新开个电池仓。机头搞炳稀画颜料调酒精涂成蓝色,立马好看N倍。

买了小黑的航灯控制灯板,刷了小黑改的灯控程序,还可以一个开关控制航灯的开和关。

全部装好后

飞场美照

5寸浆反扭也不大,但是在试飞的时候问题来了,由于这是我第一架带鸭翼的飞机,我设置的鸭翼当升降用,但是感觉飞机平稳起飞后,用鸭翼一拉升舵,飞机反正拉不起来了。
如果我想鸭翼和副翼升降混 控,在遥控器里要怎么设置,我是一个舵机控制鸭翼,二个舵机控制副翼。
我的控是华坑  D7E,刷了5.0的D固件,我不想搞三角翼混控,这个我会设置。
请玩的歼10鸭翼和副翼升降混控的朋友们指导一下,谢谢。
后面是两个试飞视频。风有点大。飞场不错,炸了两次完好无损。都是软草地。

最后是B站上别的模友的作品和视频,他这混控设置好了,超级爽飞。
问了一下  B站的模 友   给的建议是 :我的小歼10注意重心位置,可能重心太靠前了。要设置后面两个舵面升降副翼混控,然后鸭翼放到一个通道设置升降舵。
后来根据建议,设置了混控。副翼和鸭翼升降混控联动。
此机的重心如图所示

最后是爽飞视频,鸭翼和副翼升降混控后,十分好飞。
如果想改成涵道的,如下图开作弊孔也挺好看。

网友A:
感觉后推就不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后推就不仿真了

是呀,我也不想后边拖个浆,怕上了45涵道,搞了作弊孔还是动力不好。

网友A:
涵道如果最后不是为了上喷,怎么搞个人觉得开心就好,怎么开心怎么来
如果后期是要上喷的话,小涵道,中涵道 大涵道,喷喷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路,就是要熟悉小推重比的手感,以后喷喷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涵道如果最后不是为了上喷,怎么搞个人觉得开心就好,怎么开心怎么来
如果后期是要上喷的话,小涵道,中涵 ...

有道理。

网友B:
后推比涵道效率高,飞的时间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推比涵道效率高,飞的时间更长

就是 不好看。

网友C:
如果是直驱,配个透明三叶桨,会好看点。

鸭翼我记得角度不能太大,不然一失速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直驱,配个透明三叶桨,会好看点。

鸭翼我记得角度不能太大,不然一失速就没用了。

我重心太靠前了,鸭翼的角度我也不大。不过我还是想搞鸭翼副翼混控,这样更灵活。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原装的 飞起来过一次 然后鸭翼舵机炸抽风了 换了个4.3g的以后没飞起来过 一出去就头往下 炸两半了

楼主(2021-07-15):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原装的 飞起来过一次 然后鸭翼舵机炸抽风了 换了个4.3g的以后没飞起来过 一出去就头往下 炸两半 ...

原装的设备太重,所以不是很好飞。自己改成无刷的后推会好飞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