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参数设置

楼主(2021-03-22):
郎宇M2,姿态模式,柔和3D和暴力3D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置多少合适,参考一下各位大神的,萌新一点都不懂,没有说明书不懂设置

网友A:
因人而异 有人用100%油门都觉得弱,有人60%都觉得暴,楼主可以尝试从50%油门一点点增加,看看自己哪个手感最舒服。螺距不建议调了 斜线螺距就挺好用,推荐设置exp 这样飞起来不觉得那么贼。

网友B:
参考b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b站: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J411w7LZ/?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2

晚上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人而异 有人用100%油门都觉得弱,有人60%都觉得暴,楼主可以尝试从50%油门一点点增加,看看自己哪个手感 ...

还是不太懂,前几天我看了下别人的视频设置一下,不懂按到哪里,直接飞起来了,当场炸鸡,主旋翼和舵机臂都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懂,前几天我看了下别人的视频设置一下,不懂按到哪里,直接飞起来了,当场炸鸡,主旋翼和舵机臂 ...

估计拨到3D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懂,前几天我看了下别人的视频设置一下,不懂按到哪里,直接飞起来了,当场炸鸡,主旋翼和舵机臂 ...

买个原厂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原厂控吧

原厂控质量不是不太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人而异 有人用100%油门都觉得弱,有人60%都觉得暴,楼主可以尝试从50%油门一点点增加,看看自己哪个手感 ...

请问遥控器天地飞,怎么设置m2 exp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厂控质量不是不太好吗?

原厂控做的不错,摇杆精度2048,默认参数多省心啊,他们飞手自己都是用原厂控飞的很激烈。我也是原厂控  充一次电一个多月还有电。

网友D:
搞不定的话可以加微信  帮你搞定1500077665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懂,前几天我看了下别人的视频设置一下,不懂按到哪里,直接飞起来了,当场炸鸡,主旋翼和舵机臂 ...

调试的时候要帮电机线先拔掉这样比较安全一点.一定要在遥控器上设定油门锁定这样比较安全.想让它飞的不是这么的暴力你帮油门曲线设定60或者55是比较好飞柔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定的话可以加微信  帮你搞定15000776651

参数我借鉴了网上的,设置好了

网友:
futaba的控吧,

楼主:
我用的是乐迪AT9PRO

楼主(2021-05-15):
引用 网友D:
原厂控做的不错,摇杆精度2048,默认参数多省心啊,他们飞手自己都是用原厂控飞的很激烈。我也是原厂控   ...

我买了个原厂控,原厂控充电要多久啊?我充了3个多小时了,电源灯还是闪,用的是5V1A的充电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个原厂控,原厂控充电要多久啊?我充了3个多小时了,电源灯还是闪,用的是5V1A的充电器

要用5V2A充,1A的很难充满。充满是红灯长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用5V2A充,1A的很难充满。充满是红灯长亮

好的,谢谢,电压低压报警是红灯蓝灯交替闪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电压低压报警是红灯蓝灯交替闪烁吗?

不清楚,没飞到没电过,我是时不时充一下,充二三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