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加密狗,摆脱ppm线的束缚

楼主(2021-03-22):
有线加密狗加小接收机,完美改装成无限模拟器。   无拘无束~~哦耶~~

网友A:
666 买的什么接收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 买的什么接收机啊

这种的小接收机

网友B:
接线科普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科普一下呀

接线也很简单,接收机电源接USB的正负极就行,接收机的ppm 输出就接狗的ppm.输入就行

网友:
千红当时搞过引出杜邦头的无线模拟器,里面有详细的
懒得找了

网友C:
我记得,之前有个老哥发了个软件,可以不用加密狗直接连。我现在就在用,找不到的话可以滴滴我

网友D:
这个接收机可以 我卖那个好大 不知道这个支持FUTABA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收机可以 我卖那个好大 不知道这个支持FUTABA不

应该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收机可以 我卖那个好大 不知道这个支持FUTABA不

就是看他小,才选择的这个,而且还便宜

网友(2022-06-13):
楼主你好!看到论坛里您发过cat船的图纸,能否分享给我一份~万分感谢!(854380918@qq.com

网友(2022-11-07):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之前有个老哥发了个软件,可以不用加密狗直接连。我现在就在用,找不到的话可以滴滴我

可以教教吗,我的遥控器,接加密狗,接到电脑上,识别不出遥控器啊,加密狗会亮。。
系统是win11的,是不是win11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之前有个老哥发了个软件,可以不用加密狗直接连。我现在就在用,找不到的话可以滴滴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之前有个老哥发了个软件,可以不用加密狗直接连。我现在就在用,找不到的话可以滴滴我

通过mic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