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根铁丝

楼主(2021-03-22):
题图三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包是模友们外场常见的装备

但电包的用途不限于给充电器供电

加装较大功率的逆变器之后,无论吹风(尘)机、洗车机、电风扇、小功率的烧水壶,这些都可以在外场使用

下图:我用的一款24v逆变器,上面的开关是自己加装的,灯亮的时候散热风扇不工作(适合接小功率用电器使用,比如照明),按下去灯灭时散热风扇工作

起因:在一次使用吹风机给场地吹尘时,逆变器放在电包箱子上,导致无法使用盖子,搬运时一手无法拎起,因为要不停移动位置,就显得很不方便

如果可以给开着盖子的箱子安个提手,一只手就能搬运,便利性就好多了

于是,便做了这根铁丝(下图)

看起来很普通,却有它的用途

使用方法图如:

旋转,限位开始起作用(下图)

旋转到位,安上绳子和提手,完成(下图)

绳子的另一边绑在箱子原有的拉手上(下图)

配合自行车把手,握感舒适,一手提起很轻松(下图)

之前用洗车机在楼下洗车,需要搬三次东西,因为电包要单独搬。现在只需要一次拎水,一次同时拿电包和洗车机(包括管子)就够了,方便了不少

最后,发个淘气包“操作”HP示波器的照片

本文意在抛砖引玉,很多简单的材料,经过加工,都会变得很有价值,如果再有点设计感,简单又禁得起推敲,就更好了

[ T E ]

楼主:
这套装备算得上跑道除尘利器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套装备算得上跑道除尘利器了吧

不算。人家这个比你专业,也不一定比你这一套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套装备算得上跑道除尘利器了吧

很有鬼子进村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人家这个比你专业,也不一定比你这一套贵。

你是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鬼子进村的范

网友A:
真的,单台1K。你电包加逆变器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单台1K。你电包加逆变器多少钱

如果你是模友,应该知道电包是玩模型必备的,不是为了逆变器和吹风机才买。不说逆变器能接很多用电器,在外场提供很多便利,就问一般人家买个你图上发的这玩意干啥使(还发两遍)?占地方不说,买来拿着去大街上吹土吗?

网友:
关键是铁丝贵,
这个弯出来的想法死了多少脑细胞,把这个算上就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是模友,应该知道电包是玩模型必备的,不是为了逆变器和吹风机才买。不说逆变器能接很多用电器,在 ...

电包还真不是玩模型必备的。
我唯一的电包是为了短波电台配置的,根本没考虑过户外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包还真不是玩模型必备的。
我唯一的电包是为了短波电台配置的,根本没考虑过户外充电。

网友:
受启发,需要给我的电包和逆变器安排个箱子了

网友C:
楼主那个吹风机我的是直接可以用牧田电池的,只要多几节电池,吹个广场没问题,至于电包,我看他们是直接买大容量磷酸铁锂电池,5节做成电池包,放背包里,给20V电动工具供电的,哪有用逆变器的啊,我的洗车机也是直接用牧田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吹风机我的是直接可以用牧田电池的,只要多几节电池,吹个广场没问题,至于电包,我看他们是直接买 ...

别跟我说什么牧田,我电动工具只用博世。再说了,我用逆变器管你鸟事儿

网友D:
车上拴个绳子算不算?20多斤的大车想拎起来走是不可能的,拿绳拽着走。
还有一搜大船安上了滑轮,可以在地上拖着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上拴个绳子算不算?20多斤的大车想拎起来走是不可能的,拿绳拽着走。
还有一搜大船安上了滑轮,可以在地 ...

20多斤的得是5车油动吧,这么重确实不好搬了

网友:
不错。 我很推崇这些用小东西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的idea。我就发了很多这样的贴,你可以点我头像进去看看

网友E:
看着感觉像钢丝,铁丝强度承受不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感觉像钢丝,铁丝强度承受不住吧。

比铁丝硬,但不是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装备算得上跑道除尘利器了吧

我制作了一个更棒的一体化电源,用12节5000mah的磷酸铁锂电池组成14.4V,1000W逆变器组成一体化便携式可变电源箱,带10W照明灯射灯,电量显示,5.0VUSB双口输出。有时间发给大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