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DLG的飞行风格和战法战术小简介

楼主(2021-03-22):
其实一台飞机的性能是多方面构成的,性能的好坏也不是单一维度决定的。
发射高度,穿越能力,盘旋效率,静滑能力。但这其中有的性能是受基础翼型限制的,不可两全,有的是靠压仓可以做风格调整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飞行中我们要根据 场地特点,气流周期来选择合适的飞机,调整压仓,并且选择合适的策略,这样才能争取尽可能长的飞行时长
我做了一个思维导图,抛砖迎玉,不管什么类型的飞机在强气流天气基本都能拿到好成绩的,但是总有一些例外的天气情况不同机型还是反应出比较大的性能差异,图中主要分析了漂浮和穿透类两种类型

网友(2023-04-23):
收藏加关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讲得清楚明白,不过小弟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白要请教幽蓝大神,看大佬们都会根据天气调整襟副翼的角度来改 ...

襟翼会增加阻力,综合效果不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