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降压模块做的bec 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1-03-22):
挺便宜的,5块以内包邮的降压模块,做个bec 和卖的几十块的有区别吗?除了重量偏重,15g

网友:
可以用,用在固定翼3、4个舵机没啥问题!

网友A:
有些电调就用一个7805,和着差不多

网友:
淘宝那种三块钱包邮的很小很轻的降压模块,用那种就挺好

网友:
这个太大了,买个小的

网友:
图上的那个还行,过流后可能就不工作,也不至于挂。那种一个片片的那种一过流就挂,耽误事

网友:
有现成的好的外置bec可靠点

网友B:
航模选降压模块:1.选开关型的,这样效率高,但一定要做好防护,远离接收机,因为开关型的有电磁辐射。尽管辐射不大,还是要注意。如果不计较重量,加个防护罩就更好了。成品bec绝大部分是开关型的,你买的就是开关型的电源。 2.尽量小型化,以减轻重量。3.将电位器换成固定电阻,以免震动造成电压变动。3.注意共地问题,即降压模块的地与接收机的地一定要连接,否则无法收到接收机的遥控信号。再说一句,成品bec贵就是因为销量少,当然好的成品bec加强了滤波及电磁防护,元件也选高档次的。

网友:
一直在用这种模块,目前没问题

网友:
问题不大,很多航模的就是这种改个电路板,不过吹成你买不起的样子
不过推荐一下良心bec厂家:恒吉,价格还可以,而且开关型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调就用一个7805,和着差不多

7805是线性降压,差主贴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选降压模块:1.选开关型的,这样效率高,但一定要做好防护,远离接收机,因为开关型的有电磁辐射。尽管 ...

用厨房微波炉加热的铝纸包一层做防辐射可行? 换电阻没那个手艺,不过到提醒了,准备用热熔胶把调电压的点下

楼主:
这个模块标称3a,在一家店看到说实际不加散热不到2a, 就又拍了个号称大功率的

网友C:
7805效率太低了,全去发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7805效率太低了,全去发热了....

可以用7806降低一伏压差,如果是小舵机的话工作电流不大又是间断工作效率可以忽略,毕竟电路简单重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