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16IZ 遥控问题

楼主(2021-03-22):
买的futaba16iz+小黑羊V2           mobula6 小飞机上的黑羊接收机
对频成功升级接收机固件  在BF 接收机调试里没有遥杆信号
BF设置里右侧显示禁止解锁标志: RX_FAILSAFEMSP
遥控器也通道映射了  以为是飞机问题邮回厂家 测试了v2和飞机    遥控他们也没弄明白
之后关闭高频头 BF右侧显示不变   是不是遥控信号没有通过高频头
大神有遇到这样情况的么  实在是找不到毛病啊   不行只能在买个新控试试了

网友A:
https://team-blacksheep.freshdesk.com/support/solutions/articles/4000120178-futaba-crsf-sup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team-blacksheep.freshdesk.com/support/solutions/articles/4000120178-futaba-crsf-support

意思是需要刷这固件么  系统类型里选择FASSTest 12ch   然后再开第二页的crsf
在BF开配置里接收机模式还是选   串行数字接收机么?  协议还是CRSF?

网友B:
连接BF时,是无法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BF时,是无法解锁的

BF无法解锁么?

网友(2021-04-28):
解决了么?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同款遥控

网友(2021-06-07):
我的也是16IZ接小黑羊V2,一切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