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被骗了?浅谈模型电池c数问题

楼主(2021-03-22):
随着电池技术不断发展,模型电池的c数也越来越大。就穿越机电池,从几年前的75c、80c到现在的130c、150c。
然而,也有很多模友抱怨电池虚标、放电不足标。
那么,“c数”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否电池c数越高电池放电能力就越强呢?

据我所知,c数所代表的是“放电倍率”,是这样定义的:
c数=放电(或充电)电流/电池容量 【单位分别为安培(A)和安时(Ah)】
举个例子:1500mAh的电池,即1.5Ah的电池,

以1.5A的电流放电,即为1.5/1.5=1c;
若以3A的电流放电,则为3/1.5=2c。
那么,厂家所标的c数意义在哪里呢?
比如一块1500mAh 100c的电池,我们一般认为它的放电能力就是1.5x100=150A,但是,难道它就不能以151A或160A来放电了?
本来是电池容量与电流决定了放电倍率,怎么又可以用电池容量和放电倍率去算所谓的极限放电能力呢?是不是因果关系反了呢?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厂家标这个c数从何而来。

我要是把电池正负极短路了,可能一瞬间电流达到几百安培(我没试过哈哈),那是不是可以标出个几百c出来?
这样看来,厂家标的c数意义何在呢?标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呢?
诚然,一般来说,c数高的电池确实感觉更暴力。但是,有没有一种更加科学的方法衡量电池性能呢?

飞穿越机比较多的模友可能会注意到,飞机的暴力程度,在其他相同的情况下,取决于电池的电压。
实际上,同样放电电流下,电池电压越高,也就是所谓降压越小,手感就越暴力。
那么,有没有更科学的电池性能指标呢?
我们知道,电池放电电流越大,压降越多。由此鄙人想到一法:
同样在相同起始电压下,测量一定电流下(如1c、2c或1A、2A等)的电池电压,由此衡量电池性能。
这样是不是更科学呢?

当然,以上只是一些个人的想法与疑问,欢迎各位模友来交流或者指正。
码字不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自己的小飞机,图文无关)

网友:
只是说C数高的电池内阻更小吧

网友A:
大C数一般都是大容量的电池吧!像6s5200mah80c。1500mah好像基本在40c左右吧?

网友:
飞机的暴力程度可以用功率W计算,功率W=电压V*电流A

电池上的C数确实是厂家想标多少就是多少,就像桨叶一样,51466就真的螺距是466吗?本人表示疑惑

不过厂家也是有分寸的,确实C数高的放电电流可以更大一些,毕竟不能砸了自己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C数一般都是大容量的电池吧!像6s5200mah80c。1500mah好像基本在40c左右吧?

老哥可能对穿越机这块不太了解,
现在穿越机1500mah的电池已经有标到150c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C数一般都是大容量的电池吧!像6s5200mah80c。1500mah好像基本在40c左右吧?

c只和材料有关,和容量,节数无关。

网友:
度娘上能找到这么一句话,当用电池1C容量的N倍电流放电,其放出容量在电池1C容量的85%以上时,我们认为电池的放电倍率为N倍率。
这下你能明白你举的例子里,难道它就不能以151A或160A来放电了,能肯定能,但是这样放电的效果,电池容量释放就不及85%了。

网友:
c数也大,电池越不容易坏,这是真的

网友:
c数不足表现为压降很快,但你一收油门又回升

网友C:
这和放电性能有关的,不是瞎编的多少C。我记得以前看过这方面的东西,有个性能下降指数的。应该是电池的出功率有关。12V3A电池 30C就是90A放电能力。再说了如果以这个放电能力做保守定时设置1‘30“, 起飞之后没有一分钟没电了,电池事小你的飞机直接掉下来了。你肯定会找厂家投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和放电性能有关的,不是瞎编的多少C。我记得以前看过这方面的东西,有个性能下降指数的。应该是电池的出 ...

当然了只是说这么个事情,大部分穿越机高手其实都能算的很精准的,而且高手们有钱的很。就是有钱到豪横那种。明明四个电机加一起撑死都不需要60a放电的飞机却不买1.5A50C的电池   ,买150C电池.主要原因说是飞起来感觉不一样,你还别说还真就不一样,我替广大模友谢谢你们支持电池技术的发展。

网友:
电池什么情况下输出功率最大?就是内阻等于外阻时最大,短路时外电阻等于零,消耗功最大,都消耗在内电阻上了,电池对外电阻做功为零。所以电池性能的测试一般是在内外电阻相等时,使用是在外电阻大于等于内电阻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了只是说这么个事情,大部分穿越机高手其实都能算的很精准的,而且高手们有钱的很。就是有钱到豪横那 ...

飞赛道的话 还是很容易就超过60A放电的..花飞也是...我指5寸机..

网友:
学习了,昨天抱着勤俭节约的想法,把一块老旧电池充上电一个油门,机子掉下来了,幸好10米左右,哈哈哈哈

网友D:
1、放电能力是在安全可持续使用的前提下,否则按你所说,发电站也可以直接正负直连。
2、电压暴力论和电流暴力论都是偷换概念的论调,不可取,最终是电池、电机、桨叶配合做功做功做功(而且是有效做功)的结果,多回顾一下初、高中物理,不要被表象和商家的刻意宣传蒙蔽。

网友:
楼主找两块c数差距很大的容量电压一致的电池试一试就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
电芯出厂的时候是经过测试然后分容的! 至于外观贴100C 150C的都懂得无视压降的放电都是耍流氓!50C的电池标70也就忍了, 标150C就过分了!行业太乱了!我也是胡说八道的。别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了只是说这么个事情,大部分穿越机高手其实都能算的很精准的,而且高手们有钱的很。就是有钱到豪横那 ...

确实,虽然标的是c数,但最后还是考虑降压的问题。一般来说同样电流下150c的电池降压就是比50c的要小,哪怕飞机的实际电流并没有达到50c的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放电能力是在安全可持续使用的前提下,否则按你所说,发电站也可以直接正负直连。
2、电压暴力论和电流 ...

到底怎样是更暴力呢?我一直搞不明白。其他因素(螺旋桨、电压等)相同的情况下,有的电机拉力大而功率小,有的电机拉力小却功率大,那么哪一个可谓“更暴力”呢?望指教。

网友E:
简单点,高C电池,压降低。那么同飞机,100C和30C。。你推大油门的时候,假设100C压降到3.8V,30C的时候压降到3.4,电机转速是KV乘电压。这时候就很明显这两个电池在大油门的时候输出电压不同导致电机转速不同,导致的所谓是否暴力。

还有低C电池甚至已经不是暴力与否的问题,一个C严重不够“飞机4个2306,理论上能吃160A电流”,这时候你上个15C电池,推满油门不但不暴力,而且因为电池压降特别厉害甚至导致了一些BEC因为掉压严重不工作导致飞机直接失控炸鸡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C不够的电池上在需要高电流的飞机上,经常大油门让电池掉到3.4前后放电,这样很快电池就鼓包。这就是为什么高C有些朋友理解为更耐用是一个道理。高C在大油门的时候压降小,能维持在3.7左右,电池自燃不会容易鼓包。电池为何鼓包?过热,当负载过重,超过电池承受能力电池会有巨大的热量,然后鼓包。那么高C电池在这个阶段,压降小,热量小,就呈现出不容易坏,不容易鼓包的现象。

还有电池,标的是峰值还是持续,要搞清楚。敢飙150C的标的是峰值,其实目前最牛逼的1500电池,实测持续输出电流都在90C前后,就是顶尖的C数了。那么飙150C飙的可能就是峰值。因为这些90C的电池,瞬间推满油门,在一两秒内电流输出是可以到150A左右。

只能说电池水很深。不路过很多坑是不知道好电池会为你省钱的道理。N年轻买过垃圾电池,空中4S飞成3S。鼓包,过热,融化了焊锡短路了其中一片电芯,同飞机,换成了高C的格式。一直满油门都没有问题。这就是垃圾和好电池的区别。

网友:
温柔航线,新手练习,买实惠的。45C前后只要是准确的都没问题。

进阶老鸟,选择120C前后的一线电池自然有不同感受。

120C和45C估计同样的电池有30元左右差价。。。一二三线不同品牌之间可能有一倍差价。需要什么就买什么。格式富力花牌BT昂通男爵都是可以用,一般不建议买名不见经传的牌子,特别容易踩坑。而且电池你无法通过淘宝退换货之类的。买到手就砸在手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到底怎样是更暴力呢?我一直搞不明白。其他因素(螺旋桨、电压等)相同的情况下,有的电机拉力大而功率小 ...

我不敢指教,条件太多,我没那么多钱都是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敢指教,条件太多,我没那么多钱都是一遍

就是理论上......同样规格大拉力大的电机还是功率大的电机暴力?因为之前也有朋友问,我发现自己也回答不了

网友:
一直都是格式没发现问题,直到有一天试了朋友的杂牌。。。。。。。。

网友:
多少c都特么扯淡。因为还需要一个量去量化他就是压降。几年前我买了一个3s 2200 25c 和一个3s 2200 40c 如果只按"常规"的理解。前者持续放电电流是2.2×25=55安,后者是2.2×30=66安。我正好有70安的负载仪于是分别试了一下。哇塞,前者也能在70安下持续放电,后者当然也能。难道硕我买前者赚大发了?还是说前者很良心的虚标?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看数据记录。同是70安恒流负载下,看整条放电曲线或者取几个点如100mah,500mah,1000mah等等。明显前者的电压要低于后者也就是说25c的功率要比30c低。所以啊。现在那些电池动辄百c标注且不论是标瞬时值还是持续值。根本就没有统一的标准。我曾经在一个口碑一般的电池淘宝店上看到过一个说法。用一个电流对电池恒流全容(99%也行了)放电,然后取中点容量的电压如果正好是3.5伏那么这个电流除以这个电池的容量就是这个电池的持续放电c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可能对穿越机这块不太了解,
现在穿越机1500mah的电池已经有标到150c的了

哈哈看来我是真的落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只和材料有关,和容量,节数无关。

明白了,就是现在动不动就是100c!有点搞不懂到底是真是假。

网友F:
一句话就是内阻高低的差别,高内阻的电池经过大电流放电之后压降很快,由于自身内阻高,所以升温也块,容易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句话就是内阻高低的差别,高内阻的电池经过大电流放电之后压降很快,由于自身内阻高,所以升温也块,容易 ...

是的是的,也是是内阻问题。可是现在几乎没有厂家标自己电池的内阻,网上看测评的内阻准确性也难以保证。而且,内阻会随温度和电压等变化,有时也挺“玄学”的,哈哈

网友:
大多C 数确实是虚标。 通用大容量电池标低容  标高C

网友G:
分析的很到位,我一直都是购买30C
正牌电池就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析的很到位,我一直都是购买30C
正牌电池就足够用了

30c全开,也就是两分钟
很多人应该根本不会这样大电流。

网友:
现在有不虚标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就是现在动不动就是100c!有点搞不懂到底是真是假。

100c差不多吧,满油门130多a

网友:
不谈温度谈内阻都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虽然标的是c数,但最后还是考虑降压的问题。一般来说同样电流下150c的电池降压就是比50c的要小,哪 ...

这就是电池厂让人无语到要骂人的地方了啊。操作手感完全不是一回事。难道电池标注50C的意思 不等于 该电池可以50C持续稳定放电吗?买的精明斗不过卖的奸种。。。。。。。

网友:
多少C无所谓,选格式就对了,其它都不经考验

网友H(2022-02-25):
放电能力C与电压和容量无关,与内阻正相关。内阻越低,同样电流输出时:压降越小,温升也越低,越安全、越长寿。所以,动力电池低内阻性能高于一切!

如何衡量内阻特性呢?其实仅用绝对数值并不科学(因为不好互相比较),用“比内阻”更准确,即容量与内阻的乘积,越小越好。假如,一个1000mAh/5mΩ电池与5000mAh/1mΩ电池的比内阻都是5*10^-3 ΩAh,故大体上是一个技术性能档次,而常见最好的18650/10C/3000mAh内阻达到10mΩ,其同样定义下的比内阻高达30*10^-3 ΩAh。可见在大电流放电特性上,普通锂离子电池与高C聚合物电池差别是很大的。

当然,高C电池会影响到一些能量密度。比如同样是1000mAh的聚合物锂电,100C的比25C的要重一些(电极卷绕和引线用料必须更足,也包括锂离子浆的配方比重)。
高压(满电4.35V,实际可以到充4.4V)、高C(持续放电60C或更高)聚合物电池是最理想的穿越机电源(能量密度高,比功率大,自损耗小)。
值得一提的是,当电池随着使用过程逐步劣化,不仅体现在有效容量下降,往往还呈现内阻升高(这对于飞行性能真是雪上加霜)。

最后,一架飞机至于多少S、什么规格的电机以及配套浆叶、乃至整机和电池重量的取舍,都是另外一回事,不影响我上面的叙述。

本菜鸟所述的不当之处,还请斧正。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放电能力C与电压和容量无关,与内阻正相关。内阻越低,同样电流输出时:压降越小,温升也越低,越安全、越 ...

同意

网友:
yue神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点,高C电池,压降低。那么同飞机,100C和30C。。你推大油门的时候,假设100C压降到3.8V,30C的时候压 ...

确实是,推油降压快的电池真的很容易造成炸机,电池这个行业真的水深,好电池能卖那么贵而且不被同行压死就足以说明,贵有它贵的道理,具体怎么选择,还是取决于飞手个人

网友(2022-05-16):
这没有行业标准的事情,各个厂家标注C数不能直接对比,因为每个厂家的标准不同。例如双天的标注就很保守。也就是个参考值,认真您就输了。但是C数可以用于比较同厂家产品。例如同样是格式品牌的,高C数肯定压降比低C数的小。

网友:
是的,十年前一块3S 2200的电池,30C,40C是暴力电池了,现在100C都很平常。。。是技术更先进了?

更离谱的很多小容量电池,1S 400毫安的小电池,搞个100C,,,就这接口,你放电40A出来,接口也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