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手抛起飞有时候不能成功

楼主(2021-03-22):
手头的大通239,249有时候手抛起飞的时候不能解锁,什么原因?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网友A:
刚上电的时候飞控要先自检, 此时不要晃动飞机,容易导致陀螺仪自检不通过。
建议在地面或者桌面上,上电后静置几秒,等飞控自检完再解锁起飞,这时候再用手抛也可

网友B:
我都是解锁了以后再抛的。

网友C:
解锁角度设置为180

网友D:
應該是陀螺仪自检不通过吧~

网友E:
飞机要静止才能解锁。

网友F:
把解锁角度改成1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