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夹卡涩的原因

楼主(2021-03-22):
       自从大年初一小罗520炸机以后,飞机就一直放在那没时间倒腾,最近几天忙里偷闲整起机子来,发现炸机后尾桨夹就一直很涩,转动有“钢珠”滚动的感觉,一直以为问题出在止推轴承上,于是乎换上了全新的止推轴承,奈何前前后后上了5/6遍还是很涩,仔仔细细对照说明书看了好几遍,安装顺序也没错,零件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全部按照说明书装上去了,为啥还是很涩转动很卡,放下好几天不管了。
        今天晚上开始捣鼓起尾桨轴承,把尾桨夹内外轴承4个全部拆下来放在手机里滚动,奇怪了都很顺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换了两个靠近中联的轴承以后,拧紧横轴螺丝,齐了怪了,如丝般顺滑,一点都不卡涩,但是为什么用手转动换下来的轴承也很顺滑?

网友A:
轴承有一个参数叫侧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有一个参数叫侧隙

哪个牌子的轴承好,去买一点全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牌子的轴承好,去买一点全换了

我以前都用5块以内的国产轴承,坏了就换呗。到后来炸得少了,轴承都是飞坏的了,就麻烦点。

网友B:
换个薄一点的垫片。轴承收到挤压也会一卡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薄一点的垫片。轴承收到挤压也会一卡一卡

对的,有时候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螺丝紧了

网友:
没事,卡也照样飞

网友:
拆下顺滑不代表上紧也滑,有钱就上NMB/NSK,芳生家的TW轴承不错,便宜好用

网友:
轴承是有公差的,你这种情况就是厚度有略微差别

网友:
轴承的有轴向间隙了,未波箱顺滑不顺滑,要用力沿着轴向拉住桨夹转到看看是否顺滑。如果不顺滑要换轴承了。因为桨夹运行时承受了很大的离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