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使用尾电机的更进一步改进

楼主(2021-03-22):
      自从看过M2的试飞视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入手了朗宇M2,就对尾电机锁尾的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尾电机锁尾的直升机也可以达到如此的效果。到后面mikado的vlink直接开始支持尾电机的logo200,更加令人惊艳,就开始对改装尾电机的飞机有兴趣。于是论坛搜集资料,发现了几个用k8驱动尾电机的帖子。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设定尾电调的行程,在开机的时候左拨动拨杆,让电调自检通过,就可以顺利飞行。用这种方法,改装了两架450,使用BLheli32或者BLheiS电调,使用了2204,mavic 等几种电机都可以正常飞行。但是美中不足,飞机在左旋的时候尾电机会停转。导致左旋停止电机重新启动的时候会有一个轻微的摆动,做自旋动作时十分不顺畅,严重影响3D飞行效果。开始思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参考了飞翼航空的H1飞控。H1飞控打开油门以后,会输出一个最小油门的怠速,让尾电机维持一个最低转速,从而避免尾电机重新启动的不顺畅。这个最小油门是可以在飞控设置界面内任意调整的。看来,设定怠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了。
如图,可以用接收机油门输出信号作为尾电调信号输出的开关。当油门信号《=1.5ms时,尾电机输出信号脉宽为1ms,让尾电调自检通过。开始起飞后,打3D,油门行程脉宽》=1.5ms,K8锁尾输出信号直接输出到尾电调,由K8直接控制尾电调锁尾,怠速量可以使用K8的左最小行程来设定,完美实现要求。

于是有了上图。嘉立创发版,3天完成了这个小板,用了块单片机实现上图所述功能。功能实现后就要选择载机,我个人十分喜欢皮带直驱的直升机,类似XL380,protos480等。还有FW450。刚好咸鱼上收了一套FW450旋翼头,就去飞翼买了机身,组装了一套混血FW450.可能还是史上最轻360机器。起飞重量只有802g,使用3S2200mah电池,80%油门飞行5分钟,耗电量约为800mah,十分浪费。后面改用4S1500mah电池,动力更强,机身轻盈,真正的纸飞机效果。

公园试飞成功,左右自旋动作不再有顿挫感,目标完美达成。再进一步调整参数,更换更高kv,更轻量化的锁尾电机,接近M2水准应该问题不大。
最后,为什么不直接用Vbct+Vlink,好吧,穷

网友:
赞一个,干货

网友A:
赞一个,请什么时候可以买到这个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请什么时候可以买到这个小板?

自己DIY玩的,没打算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DIY玩的,没打算卖

好吧

网友:
技术贴  支持下

网友B:
我先说说我理解的部份,是否有误请您指正
您的目的是希望在尾舵的行程量保留一个怠速值给尾马电调,
以避免尾马在全停/再启动的过程中导致尾巴抽动
所以要用中间那块程式板作讯号切换?(低点/怠速点)
而关键的尾舵行程值是指下图红圈这两个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先说说我理解的部份,是否有误请您指正
您的目的是希望在尾舵的行程量保留一个怠速值给尾马电调,
以避 ...

是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2问题。
1:要是油门输出是0,那么尾电机就不转了,也就是做不了熄火降落。
2:其实也可以不用板子解决 ...

1.其实可以做,但是降落过程不能转方向,感觉跟普通的飞机做不太一样,很难形容2.对的,太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其实可以做,但是降落过程不能转方向,感觉跟普通的飞机做不太一样,很难形容2.对的,太麻烦了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你这个控制器用另一个多余的通道(定义到某开关)控制这个“怠速”,而不是油门信号联动,这样就能熄火降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BAR 本身能存四组参数(0~3),各别不互相干涉,并且能做到空中切换
举例:
在地面上以 Norm 模式起飞,此时 ...

尾舵机行程是安装设置里面的,不是放在飞行模式里面的,所以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你这个控制器用另一个多余的通道(定义到某开关)控制这个“怠速”,而不是油门信号联动 ...

确实是可以。但是我的接收机是frsky的xm,没有PWM输出的通道,只有sbus。而且小机用熄火降落价值不大。我的FW450连单向轴承都没有,本来就不能做熄火降落的。不过以后试大机器可以用这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舵机行程是安装设置里面的,不是放在飞行模式里面的,所以没戏

你大概跟它不熟...所以这么小瞧它
我在這裡討論太難了,發個帖審半天才給發,不想多說了...

网友:
pix已实现

网友:
VBAR 已經在電直界裡運作十幾年了,用後出的新進棒打老前輩這樣子不講武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