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两个小问题,关于有刷电机和轴的保养

楼主(2021-03-23):
        之前没来过这里,偶然间买了3810救援船,后来才知道这条船改装潜力很大。研究了下,发现好多人说有刷电机寿命不行,要经常换。有这么夸张么,曾经有个环奇734 1/16的车,原装有刷380,这都3,4年了,玩的不多倒是,也不暴力,接收机电调都进水坏了,换了继续玩,也没见电机坏。怎么船模上说有刷经常坏。
         第二个关于轴的保养,淘宝上看到一家卖不锈钢轴的,带轴承,说轴承是钢的,长期泡水会生锈,每次跑了要保养下, 这也太麻烦了吧,这条船感觉拆起来挺麻烦,还得做密封,每次都拆了保养,直接劝退了。是不是也是我理解有误。

网友A:
估计那些人不注意电机和螺旋桨与电池的搭配,又整天无脑飚船,密封不好,电机泡水...那样有刷电机当然容易坏。至于轴系...配合精度好的里面灌满油,是可以做到后续0维护的

网友B:
有刷电机负载大的时候,的确还是蛮容易坏的,恒龙3810那根又短精度又不咋样的轴,我选择不维护,玩一个电池倒一次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那些人不注意电机和螺旋桨与电池的搭配,又整天无脑飚船,密封不好,电机泡水...那样有刷电机当然容易 ...

求推荐个免维护的链接,或者搜什么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负载大的时候,的确还是蛮容易坏的,恒龙3810那根又短精度又不咋样的轴,我选择不维护,玩一个电池 ...

最开始的初衷是玩水机搞个救援船,实际一跑发现动力不足,侧倾严重,指望它去救水机不现实,后来就偶尔玩下,两侧粘和泡沫解决侧倾问题。现在飞机有点腻了了,准备改装下这船,上图传和433远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推荐个免维护的链接,或者搜什么关键词

三江,方舟,天捷,海峰的轴感觉都可以,主要是把油填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江,方舟,天捷,海峰的轴感觉都可以,主要是把油填满

找到了,专门设置有加油口,我看的那家用轴承的没有加油口

网友:
保养个毛线,一包烟钱的东西,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
这个船老少皆宜,你既然有心改装,找找论坛里改造的帖子,对你有帮助。

网友C:
用不锈钢的轴和轴承,轴承和轴套紧配合的好,基本不担心进水。我的轴套里从不灌油的,水和油混合之后比较难渗出。下水玩过后将船架起一定角度,让轴套里的水自然渗出就可以了,不需要每次都要保养,也没发现会生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不锈钢的轴和轴承,轴承和轴套紧配合的好,基本不担心进水。我的轴套里从不灌油的,水和油混合之后比较难 ...

谢谢,我理解极端了

网友(2022-09-19):
我是每次玩完之后把整个轴系拆下来擦干净放置,下次玩之前重新抹油安装,每次都玩的很爽

网友:
1、轴承有不锈钢的,轴也用不锈钢的。
2、轴管里面灌满黄油,玩几次之后注油口补充黄油。
3、有刷电机损坏有几个情况:1、过载高温后磁铁退磁,2、电流过大线圈烧了,3、碳刷磨没了(要连续工作非常长时间)。
     所以避免过载大电流是最主要的延长寿命方式

网友(2022-10-19):
电机轴加上专用油封,再注入油脂,上水后船身倒立,低速空转15分钟,就不用专门做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