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15la发动机后盖

楼主(2021-03-23):
谁有os15la发动机后盖,我有一个发动机摔坏了,谁有二手的后盖呢,急需

网友:
3D打印一个

楼主:
不行哦,我那个是后置化油器,化油器座和后盖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A:
把油针座向下延伸一点的部分一并剪下来,把延伸的部分打磨漂亮,并钻好安装螺丝孔。再设计一个后盖带相对应的安装螺丝孔,打印出来,O了!看我这里有台OS4冲的老机器,连摇臂箱与顶盖都是打印的。用螺丝固定在机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油针座向下延伸一点的部分一并剪下来,把延伸的部分打磨漂亮,并钻好安装螺丝孔。再设计一个后盖带相对应 ...

可以的,我借鉴一下

楼主:
有人有吗

网友(2023-02-04):
引用 网友A:
把油针座向下延伸一点的部分一并剪下来,把延伸的部分打磨漂亮,并钻好安装螺丝孔。再设计一个后盖带相对应 ...

请问这个是什么材料打印的?

网友:
用铝做个后盖,打上四个边角孔,有个台钻便行,突台用尼龙,木头也行,突台和铝板后盖中间用一个罗丝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