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L室内飞机飞行视频

楼主(2021-03-23):
飞行时间是2021年3月21日上午,飞机调整好后的第一次飞行。

制作飞机时是想把重量控制在1.3克左右,但是我使用的塑料膜厚度大,最后无论怎样对木质结构减重处理,飞机的完成重量都没能达到预期目标,飞机重量为1.46克。视频中使用0.5克自己切割的细橡筋飞行,绕1500圈橡筋飞行差不多7分钟。后来在最后一次飞行时,将橡筋绕到了1850圈,飞机的留空时间估计已经达到了10分钟,当时手机拍摄中途没电了,没能记录下来。按多绕的橡筋数和飞机后期平飞滑降的螺旋桨转速推断,那次飞行的时间应该可以超过10分钟。这个飞机平飞的螺旋桨转速大约是1.2转/秒。

网友A:
感觉螺旋桨转速偏大?(猜的,不是很懂)

网友:
这么慢,怎么不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螺旋桨转速偏大?(猜的,不是很懂)

行家

网友B:
F1L 和 F1D 我至今还搞不清,请教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L 和 F1D 我至今还搞不清,请教楼主。

F1D和F1L是两个不同级别的室内飞机,F1D是最高级别,F1L是第一个级别。两个飞机的技术指标不同,主要指标如下:
F1L——翼展小于760mm,弦长小于76mm,水平尾翼面积小于机翼面积的1/2,机身为实心木条,桨叶为木质,不能使用机械变距,但可以使用气动变距,蒙皮只能使用商品薄膜,不能用涂布油膜,飞机最小重量不小于1.2克。
F1D——翼展小于550mm,弦长小于200mm,水平尾翼翼展小于450mm,飞机最小重量不小于1.4克。
规则原文很长,而且是英文,单位用英制单位,以上是我理解规则换算过来的大致公制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F1D和F1L是两个不同级别的室内飞机,F1D是最高级别,F1L是第一个级别。两个飞机的技术指标不同,主要指标 ...

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虽然我不懂这种室内机,但我感觉好厉害哟。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已经20多年没有玩室内模型,看到这么多还在玩室内非常高兴,请问是上海的吗?可以认识吗?我叫陈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已经20多年没有玩室内模型,看到这么多还在玩室内非常高兴,请问是上海的吗?可以认识吗?我叫 ...

我是南宁市的一个中学老师,叫龙桂权

网友:
佩服!高手!

网友(2021-05-25):
这个级别可以这样,非常棒,现在规则对橡筋规定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