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加油出现斑马纹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03-23):
解锁的时候没有斑马纹,平缓飞的时候斑马纹比较轻,猛加油的时候斑马纹就多了,这一般是什么情况,图传换过了,仍然没有好转,馈线和天线都换过了,也没有好转,请大神帮忙诊断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试试在图传的供电前再加一个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在图传的供电前再加一个滤波电容。

我在电调的电源处加的有滤波电容啊

网友:
或者购买matek的电源滤波模块

网友B:
瞬间电流过大,引起图传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瞬间电流过大,引起图传干扰。。。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电调的电源处加的有滤波电容啊

      应该是飞控上的BEC损坏了或者质量不好,降压不稳。即便电源口有滤波在BEC还是有浪涌。可以在BEC之后也就是图传供电之前加个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分电板电源线加470电容

网友:
问题有可能是:电设漏电到机架了,所以对图传产生了干扰。有办法找到漏电位置做绝缘。一般就是电机可能被螺丝顶开了绝缘层,小概率情况是电设之间的连线有绝缘层破了并且碰到了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上回答正确。。。。

网友:
这不就对了么。6S会更明显一些。在图传前面加一个bec,如果还有在bec后再加个滤波模块。

网友C:
桨换了吗?受伤严重的桨也会有这个现象。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换了吗?受伤严重的桨也会有这个现象。

桨是新的

网友D:
如果不想找漏電位置,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再加一個電容在圖傳的地方。

网友:
我的不光干扰,油门大了图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想找漏電位置,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再加一個電容在圖傳的地方。

在图传的正负极处再并个电容?多大的电容啊?

网友E:
极大可能是你电装漏电到机架了。仔细检查电机安装螺丝有没有拧穿碰到机架,所有的接线有没有裸露碰到机架的,还有飞控电调有没有挨机架太近或者碰到螺丝的。绝缘做得好,黑纹基本就没了。
至于加电容可以减少的干扰纹,是电路本身造成的杂音,根本形成不了黑色的、随油门变得更黑的黑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极大可能是你电装漏电到机架了。仔细检查电机安装螺丝有没有拧穿碰到机架,所有的接线有没有裸露碰到机架的 ...

检查了好几遍了,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了好几遍了,都没有啊

找个附近的飞友帮你看看吧,这种问题的检查经常是“身在此山中”的感觉。

网友F:
应该是漏电了,上次我也是这样的情况,图传直接装在机架上了,图传上的触点接触到碳板导致漏电。给图传垫起来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轴炸弯了。我之前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换一套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漏电了,上次我也是这样的情况,图传直接装在机架上了,图传上的触点接触到碳板导致漏电。给图传垫起 ...

检查了好多遍,顺着图传一致到天线,还有连接图传的所有线,都顺着看了一遍,都没有接触碳板。

网友:
如果真要找出問題,就是全部裸裝,離開機架。
上電看看狀況,這就會知道是那裡沒有裝好。
有的時後,軟墊裡面裂開了,所以縲絲接觸了,也不會查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