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三寸远航机架 DIATONE ROMA L3 搭配CADDX眼镜猴

楼主(2021-03-23):
大通这款机架出了蛮久了,终于有机会试下这架外形精致的小机

楼主:
目前配置:
幻蜂F7 25A AIO
致盈动力 GTS 1204 5000kv
熊猫20图传
KK75mm桨
手头没有多余设备,图传和桨是肯定要更换的

楼主:
眼镜猴在这台机上显得过大了,现在官方排线只有短款,卡录板无奈前移导致安装上出现比较大的困难,用20mm的aio应该会更合适。眼镜猴FPV端画质非常惊艳,录制出来的色彩和锐度也非常不错。

楼主:
大通的包装不用说,配件绝对充足,扎带和螺丝螺母都给了很多。

楼主:
碳板做工没问题,尾部打印件的设计本来挺不错的,但空间太小了,稍大的接收安装困难,可能大通还是给黑羊设计的接收位吧,A8S勉强塞入。

楼主:
最后说下飞行手感
1204级别的电机稍小,拉这个40几g的架子(没错,三寸40几,板砖吗)不太够,轻度飞行尚可,做一些比较重的花飞动作明显力不从心,大通原厂套机使用1206,相信动力会更加够用。果冻完全没有,洗桨程度不大,较大的自重也可以抛的比较远。

楼主:
总结
外形设计很漂亮
用料扎实,配件丰富
机架比较重
3寸快200蚊,性价比不高

网友:
我的配置基本和你一致,1204的确动力稍逊,有明显抖动,大通本家配置1206,我打算上1303试试。

网友A:
我是直接上Emax 的1306B 2700KV 吃6S電,拿來穿越不是遠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上Emax 的1306B 2700KV 吃6S電,拿來穿越不是遠航用...

我本来也打算装花飞机的,但事实表明轻量化在这么重的机架上并不管用....完全做不到牙签的手感了,看了只能升级动力了

网友:
眼镜猴和gps冲突

网友:
这机架螺丝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也打算装花飞机的,但事实表明轻量化在这么重的机架上并不管用....完全做不到牙签的手感了,看了只 ...

我連Roma F4的機架也是直接裝Emax 1408 2300KV 吃6S電,Long Range根本只是噱頭! FPV飛個10分鐘就累了!
本質上還是花飛比較實際。

网友:
这机如果要长航时要怎么配

网友:
我用的致盈1207,上3035桨,非常暴躁。单说推重比感觉不输我的6s五寸鸡

楼主:
手感比较肉,现在决定换翼飞1206

网友:
同款机架,配翼飞1404电机,hq3x3x3桨,4s850mah电池,不花飞12分钟,花飞9分钟,爽歪歪

网友:
不错不错,漂亮,首先看着就舒服, .

楼主:
动力重置完成,换装
MOTOR: XING nano 1206 4500kv
VTX: flywoo450mw
银燕avan 3024
另外用转换板改了眼镜猴的安装方式,空间刚好,也没有过热的情况
动力明显充足很多,抖动及洗桨控制更好,看来电装还是要到1206 1305 1404这个级别才比较好飞。

楼主:
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机架中间电机轴孔比较小,卡簧低于电机底座的电机有可能会摩擦,可以安装电机垫片解决,我是车宽了中间那个孔。

网友:
我觉得还是格普鳄鱼宝宝机架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