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维修小记

楼主(2021-03-24):
故障现象:开机无任何反应,屏幕不亮。

检查情况:电池电压正常。开关通断正常。由于没有图纸,所以进一步的检查比较困难。初步检查发现控的开机电路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如果没有电路图要想分析和判断故障所在对于我来说难度有点大了。于是硬着头皮也要测绘出基本的开机电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测绘出一张开机电路图,尽管不完整但用于分析检查故障够用了。
      有了图分析起来就容易多了。图中控的开关K是处于关断位置。虽然12V电源通过D2、R5到达Q2,但此时Q2由于Q1没通电处于截止状态使得Q3基极低电平也截止,而Q2的栅极为高电平截止使得后面的电路无电。当控开机时也就是K扳倒左侧时,Q1得电瞬间导通,Q3基极变高电平随即导通,相应Q2栅极低电平也相继导通,后面的7805三端稳压器和L04低压差稳压器开始工作给电路提供5V3.3V供电。这里再多说两句。由Q1,R2,R3,R4C2组成了一个简单的延时断开电路,即Q1得电导通后马上会截止,而维持Q2持续导通靠的是MCU25脚输出的高电平到Q3的基极使Q2维持导通。一旦负载出现故障影响到MUC或者是MUC本身出现故障则25脚的高电平消失,Q2,Q3就会截止切断供电回路以免扩大故障。
      继续检查发现K闭合时7805输入端无电压,说明Q2没导通。接着在R4电阻两端并联一个10K电阻后7805输入端可测得5V电压,这说明 Q2导通了,同时也表明Q1,Q2,Q37805都没问题。接着测量L04的输出端显示的电压只有0.6V,肯定是有问题了。首先想到的是3.3V回路中有元件短路了。断电后测量回路电阻果然只有2.7欧。但接下来要判断是什么元件有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回路中的元件很多,在线测量很难判断,试着拆了两个怀疑有问题的电容结果都是好的,不想再继续这样测了。这时我把目光放在了MCU上,这是3.3V回路上最重要的负载了,它出问题的几率可能要更大一些吧。抱着赌一把的心理,一咬牙把这个芯片拆下来了。我知道不管有没有问题都得把芯片(旧芯片或者新芯片)重新焊回去,这可不是个好活儿。测量了MCU的三组电源端49,50脚,74,75脚,99,100脚。结果第一组是2.7欧,其余两组都是8欧左右。再回来测量3.3V回路阻值已经在1K多了。通电再试3.3V电压正常,这下问题终于找到了。

修复情况:更换新的MCU。由于是第一次焊接这么多引脚的芯片,没有经验加上焊接技术欠火候,反复了几次都快崩溃了。不过好歹焊完了,仔细检每个引脚焊接无误。接下来需要连接ST-LINK,刷入启动程序devo10bootloader.bin文件。刷成功后去除ST-LINK连接和ab短接线,再往后就是刷大家熟悉的deviation版或者是suv版,galee版,mckay版的固件了,不再赘述。整个过程还算顺利,最终完成修复。
          ST-LINK需要购买,还要在电脑上安装驱动程序(可在网上方便下载)启动程序刷机方法与步骤dc59模友有详细的介绍和说明。我也是参照他的说明去做的。虽然他是DEVO7E我的是DEVO10,但方法是一样的。附dc59贴文地址:http://www.5imx.com/forum.php?_dsign=410c02a2&mod=viewthread&tid=1212606

网友:
玩航模的都是大神级人物

网友:
楼主厉害。我有三台全新at9遥控器放置时间久。现在都不开机。有时间研究吗。修得好不好都送你一台搞研究。

网友:
nb  nb  真是芯片级维修呀

网友:
这个真是个技术活,换我的话顶多也就测测电容电阻短不短路,其他的就无能为力了,楼主这维修技能刚刚的,修个电器啥的都是小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