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刷漆怎么牢固?

楼主(2021-03-24):
DIY的铁工作台,除锈==>涂防锈剂==>喷防锈漆。
使用了半年,有些地方起皮了。
是油漆的不太好?还是喷漆前要刮腻子?

网友:
本底采取喷砂除锈最好,强气流吹去浮尘后再喷漆即可。

网友:
应该是锈没除干净

网友:
除锈干净了,再走一遍底漆

网友:
锈没除干净,那些疙瘩就是锈蚀比较深的地方,不用太在意,防锈漆直接用刷子涂能涂比较厚。

网友:
先刷一遍防锈漆

网友A:
我第一次翻新车床的时候就是图方便,原腻子没有处理,直接重新刮了腻子喷漆,结果过了小半年有些地方就鼓包了,后来局部重新处理再来,调色不一致,给刷成了斑点狗,后悔啊

网友:
工厂都是酸洗的。有条件可以喷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翻新车床的时候就是图方便,原腻子没有处理,直接重新刮了腻子喷漆,结果过了小半年有些地方就鼓包 ...

教训具有代表性,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