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飞越随意

楼主(2021-03-24):
把218拆掉图传、摄像头,前面装个灯

小区边上有块草坪,就这样目视飞

咋刺激咋飞

带这几样东西就够玩一会儿了

玩的越久,越喜欢简单点儿

网友:
我也是目视飞 比较爽

网友A:
确实够玩一会了,但是穿越玩一会也就够了

网友:
哇哇哇!和我当年入坑的配置一样!14sg一直用到今天,frog lite机架早就闲鱼出掉了。还有这个测电器也一直在用,电池嘛不知炸毁了多少了。好有感觉

网友B:
14sg frog lite 测电器,这些和我当年入坑的装备一模一样!现在14sg和测电器都还在用。好怀念我的frog,不知道还活着没

网友C:
目视飞的视频来一个

网友D:
我也目视飞

网友D:
目视寻场地比较方便,无盲区应该比fpv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视飞的视频来一个

这个确实不好录到。我喜欢狂野飞法,比如贴地飞时忽然全油拉个高,再倒过来全油往下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视寻场地比较方便,无盲区应该比fpv安全。

是的,目视飞穿越机有块空地或草坪就行了,边上有建筑物也不影响。即使不钻来钻去,目视玩几块电池也挺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目视飞

用210以上的架子,大一点容易看姿态,大一点的桨声音也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 frog lite 测电器,这些和我当年入坑的装备一模一样!现在14sg和测电器都还在用。好怀念我的frog,不 ...

我这个架子还是前年从北 京模型展上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够玩一会了,但是穿越玩一会也就够了

还行吧,有时候去参加活动,一群人找块草坪,能飞一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不好录到。我喜欢狂野飞法,比如贴地飞时忽然全油拉个高,再倒过来全油往下扣

我就想练这个动作,刺激。还没有行动,因为我眼睛不好飞高看不清姿态,我一般做动作都不会超过10米高,所以这个动作一直没有敢做,我也210机架。

网友D:
问一下这个动作你最低高度多少可以保证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练这个动作,刺激。还没有行动,因为我眼睛不好飞高看不清姿态,我一般做动作都不会超过10米高,所 ...

这个动作至少拉到20米才行,在空中翻过来后推半秒全油,迅速收油翻正再全油减速,一般飞机能距离地面1米左右停住,慢了就拍地上了,哈哈

网友:
目视狂野飞法,挺厉害的,我胆子小,飞高害怕丢姿态,穿越机刷锅都刷不好,打杆感觉打不到位,穿越的exp大小和目视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这个动作你最低高度多少可以保证安全。

除此之外,我还喜欢在悬停状态,边全油边向后(或侧面)打杆,可以在空中直接画个半圆出来。我的飞机没设置怠速,油门最低点是电机断电,有时候喜欢拉个高之后直接停桨,等落到要丢姿态时再推油。还有一些动作,就像直机那样的,也能做出来,要看技术了。目测飞穿越机比较随性,你可以在全油俯冲时再来个自旋增加难度。打杆时手要有准,就不容易丢姿态。总之要注意安全,姿态看不清直接断油,别犹豫!

网友:
谢谢老模友 有空找个大一点的草坪试一下,能成一次就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