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关于船的几个疑问

楼主(2021-03-25):
1、我看了蛮多教程,KT板做的船(我用的冷裱板)都是用热熔胶粘合的,会不会一撞就解体了?
2、关于电机和桨,是不是要速度快就得用半浸桨,那桨的离水高度有什么公式不?我想玩简单点的慢速船是不是得用全浸桨?
3、电机的话目前手头有4.5厘米直径1000多KV的,22系列的1000至2000KV的都有。慢速船是不是应该选用低KV值的?4、电机固定的话昨天晚上我试着粘了一艘船,使用的是冰棒棍子(三层)用热熔胶粘在船体上,然后用螺丝把自己找朋友折的电机座固定在上面,目前还没试船,用手掰了下感觉还行,就是不知道是否可靠。求更好的固定方式。跪谢。

网友A:
kt板一般热熔胶选的好用的好的话还是比较坚固的,当然船也不是用来撞的,kt板的船要跑快目前好像只有风动的可以,kt板做全浸桨半浸桨并不具备优势也不适合,轴系的高速振动问题很容易导致进水

网友B:
KT板做的船,也就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板一般热熔胶选的好用的好的话还是比较坚固的,当然船也不是用来撞的,kt板的船要跑快目前好像只有风动的 ...

哦哦,谢谢。我手头一一艘不知道啥材料的,就几十块买的成品船体。感觉不大稳定的样子怕翻。
今天正好看了风动船的救援船。我也想绑几个塑料瓶子搞一艘救援船,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板做的船,也就玩玩

恩,本身就是玩玩,

网友C:
KT板材料和你手头这些电机,可以做个沼泽狗玩玩。而且娱乐性比较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KT板材料和你手头这些电机,可以做个沼泽狗玩玩。而且娱乐性比较强。

查了下,合着是风动船。嘿嘿。我手头有套自己之前让厂里雕的气垫船,也是涂塑板的,一直没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