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切定高模式秒变窜天猴

楼主(2021-03-25):
各位大佬,最近我的APM飞控在切到定高模式后,立即往天空全速爬升。不知何故?先前还是能够在屋里保持1m精度气压定高的。我试了以下办法,均无效,始终显示Alt锯齿状发散:
(1)拆桨叶,电机空转;
(2)电机拆解,除尘,加润滑油;
(3)飞控板上下紧固面加硅胶垫;
(4)重装固件,参数恢复默认值。

飞机配置:
(1)QAV210穿越机;
(2)F4V3S飞控,刷APM固件;
(3)海科30A四合一电调;
(4)EMAX 1860/2280KV;
(5)3S2200mAh电池

请给位大佬帮我分析下,

网友:
气压计用透气的海绵封闭。

网友:
电机应该是1806不是1860吧

网友:
应该是飞控问题,检查定高的设置,还有像楼上说的搞下气压计

网友A:
1、海绵盖住气压计
2、阳光不能照射到气压计上,可以在晚上切定高,看看是否还变穿天猴就知道了!室内你不是说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海绵盖住气压计
2、阳光不能照射到气压计上,可以在晚上切定高,看看是否还变穿天猴就知道了!室内你不 ...

气压计和光没有关系的,它会受到螺旋的高速风影响,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上下窜动。

网友:
加海绵,避免气流直吹气压计。

楼主:
晚上还是窜,室内情况也一样。估计是哪个数据给解算飘了

网友:
地面站上看看气压计读出来的融合高度在静止的的情况下有变化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我研究过,在其他模式切到定高模式的时候,要注意遥控器摇杆的位置,定高模式下,摇杆在中间是悬停,摇杆往上推是上升,往下是下降,切到定高前如果摇杆在中间以上位置,切到定高后就会直接上升,特别是手动模式下,一般油门要推到50%以上,就会造成切到定高后直接上升,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在切到定高的时候,要配合油门摇杆拉到中间位置,这样操作才不会有问题